【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IAR开发SAM R21第一个工程

楼主:
IAR开发SAM R21第一个工程
文档编号
AN-0205-A0
关键字
IAR, SAM R21 Xplained Pro, EDBG, CMSIS-DAP
摘要
本文档记录了使用IAR,自行添加定制第一个工程,从创建工程、设置、编译、下载调试、单步执行、断点、寄存器/内存查看等进行描述。
Mars4zhu

目  录

插图索引

表格索引
错误!未找到目录项。

1 IARSAM R21系列芯片的支持文件
新版IAR自带对SAM R21系列芯片的支持。包括如下支持文件:
(1)Config/Debugger目录下对SAM R21调试支持的ATSAMR21G18A.ddfSAMR21.dmacATSAMR21E_GA.svd等芯片定义等文件。
(2)Config/device目录下的对SAM R21支持的.i97.menu文件。
(3)Config/flashloader目录下对SAMR21支持的flash编程算法文件:FlashSAMR21.macsamr21g18a-flash.out等文件。
(4)config/linker目录下对SAM R21芯片连接定义的.icf文件。
(5)Inc/atmel/samr21目录下对SAM R21芯片各片内模块定义的.h头文件。

2 IAR新建SAM R21工程
新建IAR Project,然后在右键option,在General OptionTarget里面选择deviceATSAMR21G18A
图 21  IAR新建项目选择SAMR21G18A

3 设置IAR项目
在option-->Debugger-->Setup中,选则DriverCMSIS DAP,同时必须在Download里面选择Use Flash,否则无法下载到flash程序。
图 31  IAR设置Debugger选项
图 32  IAR设置CMSIS DAP选项
3.1. 设置IAR编译SAM R21RAM中调试运行
IAR提供了方便的设置选项,可以在调试开发的时候设置代码到RAM中运行。
图 33  IAR设置Linker选项到SRAM中运行
这时候,应当取消Debugger设置中的Use Flash Loader(不取消也无妨,只是调试的时候产生warning
图 34  IAR设置CMSIS DAP选项到SRAM中运行

4 编辑源代码
增加main.c,并加入一个最简单的while循环。
int main()
{
        int i = 0;
        while(1)
        {
                i++;
        }
  return 0;
}
//Add mars4zhu

5 调试项目
编译后,点击”Debug and Download”进入调试,
图 51  IAR下载编译后的程序到SAM R21
图 52  IAR调试SAM R21
可以正常的单步运行、查看变量、查看寄存器、设置断点等调试功能。

版本历史(Revision History
版本号
发布时间
内容
A0
初次发布。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IAR开发SAM

网友:
恩,步骤差不多,我那时最大的疑惑是我不想调试,只想烧程序进板子,也得选“”Debug and Download”么,就没其他按钮

网友:
很不错!板子到手了吗?啥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