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A仿真问题

楼主:
关于TINA仿真噪声,如果我搭建一个LMH6715的一个外围电路,用TINA可以仿真噪声吗?仿真结果是器件本身的噪声,还是受外围电阻影响的噪声?

网友:
LMH6715用TINA可以仿真噪声
TI官网有这个芯片仿真模型,仿真一下看看呗

网友:
仿真一般是理想化的;
主要取决于器件吧;

TI的软件相对还真实点;

网友A:
在 TI下了6715的模型,导入TINA时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TI下了6715的模型,导入TINA时出错

两个原因:1.有的PSPICE模式TINA是不能导入的,具体是什么原因估计是与制作模型的器件有关。可以试试其他仿真软件。

2.导入方法不对。这个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Tina-TI中导入spice模型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page=1#pid1762733

网友:
谢谢 qwqwqw2088,6715模型成功导入。之前失败的原因可能是用的版本较低。之前用TINA7,改用TINA9就可以了。有谁比较过用TINA和SPICE的仿真同一个电路的差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