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实现贪吃蛇游戏

楼主:
   本程序是两年前无聊的时候搞着玩的,硬件都是以前项目留下来现成的,只是实现了软件。
   贪吃蛇是一款经典的小游戏。玩家使用方向键操控一条长长的蛇不断吞下豆子,同时蛇身随着吞下的豆子不断变长,当蛇头撞到蛇身或障壁时游戏结束。贪吃蛇最初为人们所知的是诺基亚手机附带的一个小游戏,它伴随着诺基亚手机走向世界。现在的贪吃蛇出现了许多衍生版本,并被移植到各种平台上。

使用硬件
以前做的LPC2378的控制板,32*64点阵的LED显示屏。

使用软件
程序是用的ADS1.2,这个现在用的比较少了,一般都用KEIL了。

游戏操作说明:
1,程序第一次上电启动后显示欢迎界面,"Snake,V0.2"。
2,3秒后进入游戏设置界面,可以通过左右按键选择要设置的参数,通过上下按键设置参数(设置关数,难易级别,游戏模式等)。
    关数:跳到指定的关开始玩游戏。目前总共做了10关。
    难易级别:总共分7级,级别越高蛇移动的速度越快,越难玩。
游戏模式:分为两种,传统模式和战役模式。在传统模式下没有战役,算是只有1关。只有选择了战役模式上面的关数参数设置才起作用。
3,按下模式键后开始游戏,战役模式时从设置的关数开始游戏,当每关的分数达到一定值后,出现通往下一关的关口,蛇头移到关口后,蛇身移动进入,蛇身完全进入关口后显示下一关界面,蛇身长度初始化为2,开始游戏。食物的位置不能在蛇身位置上也不能出现再障碍物上,通过上下左右按键控制蛇的移动去吃食物,蛇吃到自己或者撞到障碍后死亡。
4,蛇死亡后屏幕闪烁数次,显示"GAME OVER",然后显示本次得分,在显示得分界面按模式键的话进入游戏设置界面,参数的值为死亡之前的值,可以重新设置参数,按下模式键后重新开始游戏。跳到第3步鄹执行。

按键介绍:总共5个按键,分别是:上移按键,下移按键,左移按键,右移按键,模式按键。

先来看看控制板的图片
主板中间的大家伙就是LPC2378,左上脚的排线接显示屏,右下角的黑线接键盘,主芯片右边的排线接的调试器。

显示板的背面,前面就不看了,后面的图片里有
右上脚的排线接控制板,左上角的排线接到右下角,因为显示屏的控制是16扫的,这样连接相当于控制32*128点阵的显示屏了。

按键小板,就几个按键,自己焊接的

下面就直接来看显示效果吧,上电启动后显示欢迎界面,软件版本号。"Snake,V0.2"。

3秒后进入游戏设置界面
可以通过左右按键选择要设置的参数,通过上下按键设置参数(设置关数,难易级别,游戏模式等)。

按下模式键后开始游戏,现在选择的战役模式,第1关到第10关的界面。
第一关

第二关

第三关

第四关

第五关

第六关

第七关

第八关

第九关

第十关

蛇死亡后屏幕闪烁数次,显示"GAME OVER",然后显示本次得分。游戏结束界面和得分界面。

    程序也不是很烦,网上有很多的C语言贪吃蛇程序可以参考,控制显示屏的程序也很多,显示的部分主要就是内存的分配,然后定时把内存中的数据打出去就行了。
    还拍过一段视频的,上传在优酷网,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3MjE5MDQ4.html

网友:
几年前无聊的时候弄着玩的

网友A:
楼主两年就已经那么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两年就已经那么猛了
两年前,我已经工作8年了,搞这点小玩意没啥含金量吧

网友B:
LED板背面好多芯片啊。  用LCD的话,硬件会简单很多。

网友:
用LED点阵的ASIC,背板会简化不少

网友:
很有意思的。

网友C:
楼主好厉害,佩服。。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板背面好多芯片啊。  用LCD的话,硬件会简单很多。

这个是低成本的LED屏,用的595,好的屏可以用16位的驱动片子,列驱动上就会少掉一半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厉害,佩服。。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啊
这个东西的技术含量很低,就是开个显示缓冲区,要显示的时候改变缓冲区数据内容,然后一直把数据打出去

网友:
帖子给加精了,多谢各位

网友D:
就像楼主讲的,东西简单,但是LED点阵的板子做的满工整的,应该是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像楼主讲的,东西简单,但是LED点阵的板子做的满工整的,应该是买的吧?
这个板子是样品,通用的规格。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