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通信问题

楼主:
请问 MSP4305438如何和zigbee进行通信?
应该去看哪些基础知识?谢谢

网友A:
MSP4305438如何和zigbee进行通信? cc253x 有UART等资源,可以通信,或者自己IO模拟I2C、SPI接口通信。方法很多。
学zigbee只看书似乎不太好记忆,比较快的办法是去淘宝买一套开发板,然后跟着里边的教程走一遍。快的话个把月差不多就基本熟悉了。
基础知识嘛,我只看过锋硕跟飞比的教程,不太好说。不过论坛里边也有人开源了教程的。你可以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5438如何和zigbee进行通信? cc253x 有UART等资源,可以通信,或者自己IO模拟I2C、SPI接口通信。方法很多。
学zigbee只看书似乎不太好记忆,比较快的办法是去淘宝买一套开发板,然后跟着里边的教程走一遍。快的话个把月差不多就基本熟悉了。
基础知识嘛,我只看过锋硕跟飞比的教程,不太好说。不过论坛里边也有人开源了教程的。你可以搜下。

嗯 是的 看了3天的书 云里雾里一样的~非常感谢!

网友B:
串口通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通信就行了
哦哦 我想问下:一个系统由MSP430F5438、CC2530、多种传感器组成,430单片机是协调器、CC2530是Router、传感器是Devices?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B:
MSP430F5438就是一款MCU吧?其实你是用CC2530配置协议栈为路由,终端,协调器。MSP430F5438仅仅是用来和CC2530通信,建议你多看看zigbee协议栈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P430F5438就是一款MCU吧?其实你是用CC2530配置协议栈为路由,终端,协调器。MSP430F5438仅仅是用来和CC2530通信,建议你多看看zigbee协议栈的知识

哦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我想你的项目里就是把430做应用层工作,cc2530只管zigbee组网相关
对协议栈熟悉的话很多情况下不需要430,直接把应用层的工作也写在cc2530就可以了。
协调,路由,终端是指网络里的不同身份成员来说的,不是指同个设备的不同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我想你的项目里就是把430做应用层工作,cc2530只管zigbee组网相关
对协议栈熟悉的话很多情况下不需要430,直接把应用层的工作也写在cc2530就可以了。
协调,路由,终端是指网络里的不同身份成员来说的,不是指同个设备的不同模块

不是,我们想把CC2530的8051内核换成430来操作无线模块。所以要修改里面的协议。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另外如何实现移动节点和Router的双工通信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们想把CC2530的8051内核换成430来操作无线模块。所以要修改里面的协议。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另外如何实现移动节点和Router的双工通信呢?谢谢!

这个无线模块不就是包含了CC2530吗,市面上比较多的两种做法就是1、单模块(cc2530),把应用层(显示、按键等)和协议栈功能都放在里面
2、单片机(应用层)+cc2530(协议栈功能),这种一般是非zigbee技术厂商使用成熟的zigbee模块来开发自己的产品

移动节点可以是router或者end device,与router的双工通讯在协议栈本身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无线模块不就是包含了CC2530吗,市面上比较多的两种做法就是1、单模块(cc2530),把应用层(显示、按键等)和协议栈功能都放在里面
2、单片机(应用层)+cc2530(协议栈功能),这种一般是非zigbee技术厂商使用成熟的zigbee模块来开发自己的产品

移动节点可以是router或者end device,与router的双工通讯在协议栈本身里有
嗯 好的 大致清晰了是怎么回事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