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quartus遇到的问题

楼主:
Error (199058): Fail to evaluate Tcl command d:/study app/quartus/quartus/common/tcl/internal/nativelink/qnativesim.tcl
编译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紧急求助~

网友A:
这个TCL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TCL是什么东西
这个我也不知道,新手。。。。

网友:
管脚布线文件
简单理解就是把你的设计中的输入输出,把实际管脚映射起来的文件
很久没碰了,不知道记没记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脚布线文件
简单理解就是把你的设计中的输入输出,把实际管脚映射起来的文件
很久没碰了,不知道记没记错
我查了一下应该管脚布线文件,那么我这个错误是什么错误,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