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出现问题“changes not saved, cannot update the env

楼主:
问题描述:
       运行Cadence16.2的Allegro PCB Editor时,在Setep→Use Preferences时出现以下提示对话框:"No match found for 'my_favorites' in the search path ."

       忽略后,改变Allegro PCB Editor工作时的环境变量(例如padpath、psmpath路径等),再保存的时候出现以下对话框:"changes not saved, cannot update the env file"

问题原因:
       在软件安装时,需指定Cadence的工作路径/HOME位置。若不采取软件默认设置,则需要人为修改系统变量home。出现该错误,就是因为指定的工作路径与系统变量home值不符!!
解决方法:
将pcbenv文件夹换一个位置,同时修改系统变量home的值即可。
1.       找到pcbenv文件夹(一般位于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中)
2.       将其cut到某位置,如Cadence的安装路径
3.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更改系统环境变量里home的值,将此值设为绝对路径,指向pcbenv文件夹,例如E:\program_files\Cadence

网友:
楼主讲的安装经验分享啊,,还以为是出现的问题呢,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