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一个RS232电路功能

楼主:
CPU是430的5438,232芯片是SP3232E,它位之间TXD和RXD连接用的是一个OR芯片SN74AHC1G32,想问一下SN74AHC1G32的作用,信号保护?

我知道什么

网友A: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出具体电路。
不好意思,没有上图, 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是觉得没有什么作用可以直接接,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

我知道什么

网友:
LED指示用啊

网友A:
74AHC1G32是双输入单或门,在此输入并联并无逻辑上的意义,仅作为增强输出的缓冲,用于驱动LED。不过,这个设计不够好,成本高了。如果MCU的IO为强下拉输出型,可以直接驱动LED。即使MCU不支持,那显示也可以由232接口片来驱动,可靠性不会丝毫降低。

网友:
提高驱动能力吧

So TM what......?

网友:
应该是不让发送和接收同时吧;

网友:
其它意图就是想当然了。另外,别用“点评”,应该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AHC1G32是双输入单或门,在此输入并联并无逻辑上的意义,仅作为增强输出的缓冲,用于驱动LED。不过,这个设计不够好,成本高了。如果MCU的IO为强下拉输出型,可以直接驱动LED。即使MCU不支持,那显示也可以由232接口片来驱动,可靠性不会丝毫降低。

原来如些,那我明白了,是觉得接上它对信号并没有什么好处或坏处,所以才问一下,原来就是为了亮灯,觉得浪费了!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