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跑ZLLDemo

楼主: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跑ZLLDemo

一、烧bin文件
路径:BitCloud_SAMR21_3_1_0\Evaluation Tools\ZLLDemo
文件:
正好2块板
二、操作
Light连接串口调试软件
BridgeSLRemote软件
1、配置Bridge

选择Bridge通讯COM口,然后38400.8.1.None,要HW conrol选择硬件
2、创建网络

3、Light操作
   先复位,然后看串口接收信息
   Current level value:   0是搜索不到的
一定要127才可以连接,不知道原因

三、连接成功

多了个灯,可是没任何控制反应

不知道是不是它的DEMO只演示了连接,没有工作的任务
void APL_TaskHandler(void)
{
  switch (appState)
  {
    case APP_INITING:
      {
        init();  //初始化
      }
      break;
    case APP_WORKING://工作空
      break;
    case APP_JOINING://加入网络
      startNetworkHandler();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这软件是官网提供的么?

网友:
进度好快啊
我还在熟悉asf库,感觉asf的代码思维很有意思

So TM what......?

网友:
进展还是可以的 比我的快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是官网提供的么?

atmel那里可下

网友:
这几天折腾传感器,进度落下了。结果传感器也还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