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许可协议扫盲贴

楼主:
作为一个对开源文化非常叶公好龙的小弟。
一直以来其实和很多人一样,压根不懂得,也根本不关心什么开源协议,没文化,太可怕。

最近想起这个事情,于是小小百度了一下,以求扫盲。

在这里,额,其实是懒得用U盘,所以顺带分享兼自己保存着备用。
百度还是不太靠谱,只不过我猜因为 开源许可协议 大概是不可以拿来卖的?所以,所以还是能百度到我需要的东西(果然是不忘时时黑百度啊......)
但大多数看到的都是各种公司的软文,稍嫌太没含量,我不干这种事,所以我选择其中有用的部分搞出来好了。

介绍就不介绍了,百度看去吧多的是。
简单说就是,这世上的开源许可协议多如牛毛,听说哟上百种,不过,额,被一个简称为 OSI(不是七层模型那个OSI,是

Open Source Initiative组织,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被OSI认可的只有其中的58种,要死,怎么可以这么多。
不过,大家比较熟悉的或者见得多的其实也就下面五六种(其实我见过的就其中三种,谢谢 GPL LGPL BSD)

关于这五六种的主要差异,乌克兰一个帅哥画了一个图,被网上大为流传,考虑到这些名词比较陌生,连我也喜欢找中文版。
这里提一下,这图是 阮一峰 画的,我也不知道这图他是什么授权,以免他找我算账,先说了,这是他翻译的......(话说真觉得这种翻译,额......倒不是说翻译的不好,只是......)

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他们在 对待商业使用 和 修改后 的一些行为限制。
而就我来说个人已经觉得很够用了.......

但是,做事要做全套,万一有些细节没注意呢?
还好吓死我了,虽然Apache license 2.0是长了点,没想成BSD真的那么短(当然,只是其中一个版本)。
所以我还是想起了找中文翻译
还好找到了两个,看了看感觉翻译的还是比较好的。

前面说了,这里是分享也是方便自己保存信息........

网友:
Apache License 2.0

原文链接:http://www.jinbuguo.com/apache/menu22/license.html

Apache许可证
2.0版 2004年1月
http://www.apache.org/licenses/

关于使用、复制和分发的条款

    定义

    "许可证"是指根据本文件第1到第9部分关于使用、复制和分发的条款。

    "许可证颁发者"是指版权所有者或者由版权所有者授权许可证的实体。

    "法律实体"是指实施实体和进行控制的所有其它实体受该实体控制,或者受该实体集中控制。根据此定义,"控制"是指(i)让无论是否签订协议的上述实体,进行指导或管理的直接权利或间接权利,或者(ii)拥有百分之五十(50%)或以上已发行股票的所有者,或者(iii)上述实体的实权所有者。

    "用户"(或"用户的")是指行使本许可证所授予权限的个人或法律实体。

    "源程序"形式是指对包括但不限于软件源代码、文件源程序和配置文件进行修改的首选形式。

    "目标"形式是指对源程序形式进行机械转换或翻译的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对编译的目标代码,生成的文件以及转换为其它媒体类型。

    "作品"是指根据本许可证所制作的源程序形式或目标形式的著作,在著作中包含的或附加的版权通知(在下面附录中提供了一个示例)。

    "衍生作品"是指基于作品(或从作品衍生而来)的源程序形式或目标形式的任何作品,以及编辑修订、注释、详细描述或其它修订等构成原创著作作品的整体。根据本许可证,衍生作品不得包括与作品及其衍生作品分离之作品,或仅与作品及其衍生作品的接口相链接(或按名称结合)之作品。

    "贡献"是指任何著作作品,包括作品的原始版本和对该作品或衍生作品所做的任何修订或补充,意在提交给许可证颁发者以让版权所有者或代表版权所有者的授权个人或法律实体包含在其作品中。根据此定义,"提交"一词表示发送给许可证颁发者或其代表人,任何电子的、口头的或书面的交流信息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由许可证颁发者或者代表其管理的电子邮件清单、源代码控制系统、以及发布跟踪系统上为讨论和提高作品的交流,但不包括由版权所有者以书面形式明显标注或指定为"非贡献"的交流活动。

    "贡献者"是指许可证颁发者和代表从许可证颁发者接受之贡献的并随后包含在作品之贡献中的任何个人或法律实体。
    版权许可证的授予。根据本许可证的条款,每个贡献者授予用户永久性的、全球性的、非专有性的、免费的、无版权费的、不可撤销的版权许可证以源程序形式或目标形式复制、准备衍生作品、公开显示、公开执行、授予分许可证、以及分发作品和这样的衍生作品。
    专利许可证的授予。根据本许可证的条款,每个贡献者授予用户永久性的、全球性的、非专有性的、免费的、无版权费的、不可撤销的(除在本部分进行说明)专利许可证对作品进行制作、让人制作、使用、提供销售、销售、进口和其它转让,且这样的许可证仅适用于在所递交作品的贡献中因可由单一的或多个这样的贡献者授予而必须侵犯的申请专利。如果用户对任何实体针对作品或作品中所涉及贡献提出因直接性或贡献性专利侵权而提起专利法律诉讼(包括交互诉讼请求或反索赔),那么根据本许可证,授予用户针对作品的任何专利许可证将在提起上述诉讼之日起终止。
    重新分发。用户可在任何媒介中复制和分发作品或衍生作品之副本,无论是否修订,还是以源程序形式或目标形式,条件是用户需满足下列条款:
        用户必须为作品或衍生作品的任何其他接收者提供本许可证的副本;并且
        用户必须让任何修改过的文件附带明显的通知,声明用户已更改文件;并且
        用户必须从作品的源程序形式中保留衍生作品源程序形式的用户所分发的所有版权、专利、商标和属性通知,但不包括不属于衍生作品任何部分的类似通知;并且
        如果作品将"通知"文本文件包括为其分发作品的一部分,那么用户分发的任何衍生作品中须至少在下列地方之一包括,在这样的通知文件中所包含的属性通知的可读副本,但不包括那些不属于衍生作品任何部分的通知:在作为衍生作品一部分而分发的通知文本文件中;如果与衍生作品一起提供则在源程序形式或文件中;或者通常作为第三方通知出现的时候和地方,在衍生作品中产生的画面中。通知文件的内容仅供信息提供,并未对许可证进行修改。用户可在其分发的衍生作品中在作品的通知文本后或作为附录添加自己的属性通知,条件是附加的属性通知不得构成修改本许可证。

    用户可以为自身所做出的修订添加自己的版权声明并可对自身所做出修订内容或为这样的衍生作品作为整体的使用、复制或分发提供附加或不同的条款,条件是用户对作品的使用、复制和分发必须符合本许可证中声明的条款。
    贡献的提交。除非用户明确声明,在作品中由用户向许可证颁发者的提交若要包含在贡献中,必须在无任何附加条款下符合本许可证的条款。尽管上面如此规定,执行许可证颁发者有关贡献的条款时,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替代或修改任何单独许可证协议的条款。
    商标。本许可证并未授予用户使用许可证颁发者的商号、商标、服务标记或产品名称,除非将这些名称用于合理性和惯例性描述作品起源和复制通知文件的内容时。
    保证否认条款。除非因适用法律需要或书面同意,许可证颁发者以"按原样"基础提供作品(并且每个贡献者提供其贡献),无任何明示的或暗示的保证或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所有权、不侵权、商品适销性、或适用性的保证或条件。用户仅对使用或重新分发作品的正确性负责,并需承担根据本许可证行使权限时的任何风险。
    责任限制条款。在任何情况下并根据任何法律,无论是因侵权(包括过失)或根据合同,还是其它原因,除非根据适用法律需要(例如故意行为和重大过失行为)或经书面同意,即使贡献者事先已被告知发生损害的可能性,任何贡献者不就用户因使用本许可证或不能使用或无法使用作品(包括但不限于商誉损失、停工、计算机失效或故障,或任何商业损坏或损失)而造成的损失,包括直接的、非直接的、特殊的、意外的或间接的字符损坏而负责。
    接受保证或附加责任。重新分发作品或及其衍生作品时,用户可选择提供或为符合本许可证承担之支持、担保、赔偿或其它职责义务和/或权利而收取费用。但是,在承担上述义务时,用户只可代表用户本身和用户本身责任来执行,无需代表任何其它贡献者,并且用户仅可保证、防护并保持每个贡献者不受任何因此而产生的责任或对因用户自身承担这样的保证或附加责任而对这样的贡献者所提出的索赔。

条款结束

附录:如何向用户作品中应用Apache许可证。

若要向用户作品应用Apache许可证,请附加下列样本通知,将括号"[]"中的字段以用户自身的区分信息来替换(但不包括括号)。文本必须以文件格式适当的注释句法包含在其中。另外建议将文件名或类别名以及目的说明包含在相同的"打印页"上作为版权通知,以更加容易的区分出第三方档案。

版权所有[yyyy][版权所有者的名称]

根据2.0版本Apache许可证("许可证")授权;
根据本许可证,用户可以不使用此文件。
用户可从下列网址获得许可证副本:

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除非因适用法律需要或书面同意,
根据许可证分发的软件是基于"按原样"基础提供,
无任何明示的或暗示的保证或条件。
详见根据许可证许可下,特定语言的管辖权限和限制。

网友:
BSD 你没看错,不是翻译的人偷懒,是,是真的就这么短,太有爱了~~

原文链接:http://www.ccnlab.org.cn/copu1/node/53

开放源代码BSD许可证协议 [中文/英文]

* Copyright (c) 1998 著作权由加州大学董事会所有。著作权人保留一切权利。

*

* 这份授权条款,在使用者符合以下三条件的情形下,授予使用者使用及再散播本

* 软件包装原始码及二进位可执行形式的权利,无论此包装是否经改作皆然:

*

* * 对于本软件源代码的再散播,必须保留上述的版权宣告、此三条件表列,以

* 及下述的免责声明。

* * 对于本套件二进位可执行形式的再散播,必须连带以文件以及/或者其他附

* 于散播包装中的媒介方式,重制上述之版权宣告、此三条件表列,以及下述

* 的免责声明。

* * 未获事前取得书面许可,不得使用柏克莱加州大学或本软件贡献者之名称,

* 来为本软件之衍生物做任何表示支持、认可或推广...

[英文]

* Copyright (c) 1998,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All rights reserved.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nor the
*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REGENT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REGENTS AND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网友:
这里说明一下,为什么我单单会先看这两个协议,这其实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两个协议。
简单说说为啥吧,当然选择是有很多原因的。
在我身上,最大的因素是

1.我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不是公司团体,因此我无需顾忌太多;
   同时也因为我是个人身份参与,我本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因此我非常需要吸引大多数人参与,因此我必然会选择较为宽松的条款;
   因为这种情况下,选择开源,我是希望汲取更多的人的力量,往大了说说是营造生态环境,实在点说就是,来吧来吧,大家一起用吧,自由点,这样多多少少吧,我总能收获一些来自我个人以外的一些收获。

2.限制商业使用和使用中修改必须同时公开,在我理解,这事情很多时候是特别让人难受的。
这是GPL或者哪怕是LGPL让人头疼的地方,放在全世界都一样,就更别说中国。

额,先说到这,关于个人对开源许可协议的选择,很多时候,是许多综合因素所致。
一两句话说不明白,另外开贴吧,否则这贴的标题就.....标题党了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板凳学习一个

网友A:
内容好多,没看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容好多,没看完!
其实没什么。
具体到 选择一个库或者什么软件工具。

你只要花点心思去注意它的license就好了。

这方面切忌不要只是 百度听别人说就算了。
一定要找到官方网站或者官方文件,比如软件安装时/程序库里的 程序头说明性注释。

分清楚 使用方面的限制 和 代码的开源协议,就是我这个帖子里提到的。

这些地方其实是很细节的,但一定要注意——假如你不想靠着“反正我做的东西不值钱不出名,人家也不会查到我头上”的想法的话,一定要注意。

此外技术层面上,任何第三方库——哪怕是大名鼎鼎的 C标准库 也是,华为编程规范中也提到,不要过于信任它,凡事要多做测试。

所以选择一个工具或者一个库,到底是花钱购买还是使用开源的,开源的又是什么开源协议 等等,都是要讲究的。虽然当前国人因为版权意识还有法律各方面因素,导致这些东西很少人会在意。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不会太久了。反之,我们是软件从业者,今天我们这样侵犯别人的权益,到头来自己也是受害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东西要慢慢涨经验,一时半会我也没法说全。

假如你手头有什么实际的 选型,不妨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涨姿势了,赶紧储备姿势

网友:
使用了好几个不同开源协议代码的情况怎么算?

网友B:
学习了,但是没看太懂,楼主能不能再举几个生活中的例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但是没看太懂,楼主能不能再举几个生活中的例子呢                        ...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毕竟这是软件行业的东西。

其实你只需要从几个点去理解就可以了。
1.使用代码是否要给钱:这里使用区分 个人使用和商业使用,有很多时候还有个教育使用;
2.你修改了代码是否要反馈给原作者或者原社群;
3.你修改了,使用代码是否需要向别人说明你的代码来源何处,是否可以使用它来为你的衍生产品做推广。

别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帖子的说法已经很通俗了。

通俗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GPL 和 LGPL这俩库是不是真的对 静态库 或者 动态库 有区别对待。

网友:
很好很好,学习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