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有MSP430跟SD卡进行SPI通信的例子吗??

楼主:
我初始化SD卡那步就失败了。。。。,代码如下,求大神帮忙看看
/**************SD卡控制端定义*******************/
#define SD_CS_0 P4OUT&=~BIT5
#define SD_CS_1 P4OUT|=BIT5
/******SD_DI-->P3.1,SD_DO-->P3.2,SD_CLK-->P3.3****/

网友:
/**********SD卡控制端定义**************/
#define SD_CS_0 P4OUT&=~BIT5
#define SD_CS_1 P4OUT|=BIT5
/******SD_DI-->P3.1,SD_DO-->P3.2,SD_CLK-->P3.3****/
/**************************************/
uchar CMD0[6]={0x40,0x00,0x00,0x00,0x00,0x95};//切换到SPI模式命令
uchar CMD1[6]={0x41,0x00,0x00,0x00,0x00,0x01};//初始化命令
uchar CMD16[6]={0x50,0x00,0x00,0x02,0x00,0x01};//设置扇区大小512BYTE
uchar CMD17[6]={0xfe,0x00,0x00,0x00,0x00,0x01};//从SD卡中单个块读取数据命令,中间四个字节为地址
uchar CMD24[6]={0x58,0x00,0x00,0x00,0x00,0xff};//向SD卡中单个块写入数据命令,中间四个字节为地址

网友:
/****************初始化spi***********************/
void init_spi()
{
  P3SEL|=BIT1+BIT2+BIT3;
  UCB0CTL1|=UCSWRST;
  UCB0CTL1|=UCSSEL__SMCLK;
  UCB0CTL0|=UCMST+UCCKPL+UCSYNC+UCMSB;
  UCB0BR0=0x02;
  UCB0BR1=0;
  UCB0CTL1&=~UCSWRST;
  UCB0IE|=UCRXIE;
}
/***********************************************/

/**************SPI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PISEND_BYTE(uchar DATA)
{
  while(!(UCB0IFG&UCTXIFG));
  UCB0TXBUF=DATA;
}
/***********************************************/

/**************SPI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SPIREAD_BYTE()
{
    while(!(UCB0IFG&UCRXIFG));
    return UCB0RXBUF;
}
/***********************************************/

网友:
/**********发送命令到SD卡************/
uchar SDSEND_COM(uchar CMD[])
{
  uchar res;
  SD_CS_0;
  SPISEND_BYTE(CMD[0]);
  SPISEND_BYTE(CMD[1]);
  SPISEND_BYTE(CMD[2]);
  SPISEND_BYTE(CMD[3]);
  SPISEND_BYTE(CMD[4]);
  SPISEND_BYTE(CMD[5]);
  res=SPIREAD_BYTE();
  SD_CS_1;
  return res;
}
/*************************************/

/*********初始化SD卡*****************/
uchar SD_INIT()
{
  uchar i ,res;
  for(i=0;i<=12;i++)
  {
    SPISEND_BYTE(0xff);
  }
  SD_CS_0;
  delayus(10);
  do
  {
    res=SDSEND_COM(CMD0);
    i++;
  }while(i<100);
  if(res!=0x01)
  {
    return 0;
  }
  else
  {
    i=0;
    SD_CS_1;
    SPISEND_BYTE(0xff);
    SD_CS_0;
    do
    {
      res=SDSEND_COM(CMD1);
      i++;
    }while(i<100);
    i=0;
    if(res!=0x01)
    {
      SD_CS_1;
      return 0;
    }
    else
    {
      SD_CS_1;
      SPISEND_BYTE(0xff);
      SD_CS_0;
      do
      {
        res=SDSEND_COM(CMD16);
        i++;
      }while(i<100);
      if(res!=0x00)
        return 0;
      else
      {
        SD_CS_1;
        return 1;
      }
    }
  }
}
/************************************/

/*********往SD卡写数据***************/
uchar SDWRITE_BLOCK(uchar* BLOCK,int32 add)
{
  uint i,res;
  add<<=9;
  CMD24[1]=((add&0xff000000)>>24);
  CMD24[2]=((add&0x00ff0000)>>16);
  CMD24[3]=((add&0x0000ff00)>>8);
  CMD24[4]=add;
  SD_CS_0;
  do
  {
    res=SDSEND_COM(CMD24);
    i++;
  }while(i<100);
  if(res!=0x05)
  {
    SD_CS_1;
    return res;
  }
  else
  {
    for(i=0;i<=12;i++)
    {
      SPISEND_BYTE(0xff);
    }
    SPISEND_BYTE(0xfe);
    for(i=0;i<512;i++)
    {
      SPISEND_BYTE(*BLOCK++);
    }
    SPISEND_BYTE(0xff);
    SPISEND_BYTE(0xff);
    res=SPIREAD_BYTE();
    if(res!=0x05)
      return 0;
    else
    {
      delayus(10);
      SD_CS_1;
      return 1;
    }

  }

}
/**********SD卡读数据*****************/
uchar SDREAD_BLOCK(uchar* BLOCK,int32 add)
{
  uint i,res;
  add<<=9;
  CMD17[1]=((add&0xff000000)>>24);
  CMD17[2]=((add&0x00ff0000)>>16);
  CMD17[3]=((add&0x0000ff00)>>8);
  CMD17[4]=add;
  SD_CS_0;
  do
  {
    res=SDSEND_COM(CMD17);
    i++;
  }while(i<100);
  if(res!=0xfe)
  {
    SD_CS_1;
    return res;
  }
  else
  {
    for(i=0;i<512;i++)
    {
      *BLOCK++=SPIREAD_BYTE();
    }
    SPIREAD_BYTE();
    SPIREAD_BYTE();
    SD_CS_1;
    return 1;

  }

}

网友:
刚才出了点问题,代码补发在下面

网友A:
请参考我发过的一个帖子,5529显示汉子的那个帖子,里面有官网提供的例程,spi操作sd卡的,我手机不上网不方便找

网友B:
最简单的想法,你的卡兼容不?
有一次用toshiba的卡,调了一个星期都不好
换上sandisk的,秒好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我发过的一个帖子,5529显示汉子的那个帖子,里面有官网提供的例程,spi操作sd卡的,我手机不上网不方便找

工程量有点大。。。待我慢慢消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想法,你的卡兼容不?
有一次用toshiba的卡,调了一个星期都不好
换上sandisk的,秒好

现在就1个SD卡。。。

网友:
先试试看其他的卡,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DEBUG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文件系统对吗?

网友:
格式化为FAT32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