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中怎么对CC2530单片机内部温度传感器进行校正

楼主:
1芯积分

温度检测时,使用的CC2530单片机内部自带的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检测,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对温度校正。求高手知道,越详细越好,能有附带的程序说明,公式啥的,那更是求之不得、、、、、、先谢谢啦!!

网友:
不是吧,就没有一个人晓得么,这么大的论坛。。。。。分是小事是大啊!!!

网友A:
cc2530自带的温度传感器误差较大,而且每片芯片的偏差都不同,没有太大的校正意义,非要校正的话也只能通过向串口写入修改值来人为校正了。实际应用中建议采用如ds18b20这类专用的温感芯片来进行温度采集,这类芯片出厂前就已经校正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2530自带的温度传感器误差较大,而且每片芯片的偏差都不同,没有太大的校正意义,非要校正的话也只能通过向串口写入修改值来人为校正了。实际应用中建议采用如ds18b20这类专用的温感芯片来进行温度采集,这类芯片出厂前就已经校正好的了。

好吧,那就将就着用吧,原来每个芯片,还不一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