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UART

楼主:
10芯积分
我们用LaunchPad指导书建的UART工程,想要完成人机交互,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但总是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无法控制LED的亮灭,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额。哪块板子?一般来说只要板子没问题,下载了官方例子都可以用的,看看跳线。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哪块板子?一般来说只要板子没问题,下载了官方例子都可以用的,看看跳线。

msp430g2553,跳线也接好了,程序也能下进去就是交互时只有发送没有接收,麻烦解答一下??

网友:
跳线确定接对了?
G2的launchpad看版本号,1.4以后的版本串口分为硬件串口和软件串口。软件串口是定时器模拟的,G2553应该使用硬件串口,跳线需要接在HW那里。
另外,看你的代码使用了32k的ACLK,那么你有没有焊接32k的晶振上去?

另外,还需要好好解释“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无法控制LED的亮灭”是什么意思
输入输出是相对的概念,需要有主语。单片机的输入对于串口助手而言是输出,单片机的输出对于串口助手而言是输入。不搞清楚这一点无法排查故障。
还有就是怎么确定“有输入”,这个很关键,因为只要输入输出其中之一正常,就说明时钟系统是正常的,就不会去排查相关的代码,只会把目光放在异常代码上。

网友:
5楼正解,看一下代码用的是硬件串口,不知道楼主用ACLK能不能正常工作,我把代码改为使用使用SMCLK时钟源试了一下,串口可以正常进入中断,LED1可控制,LED2第一次点亮后就挂了,楼主写得FIFO有点乱,没细查看,发送函数应该是没写对的。

网友:
我运行了 程序没问题  超级终端显示正常 灯也能正常亮灭  或许你考虑下是不是板子出问题了 我上次都是调试半天不对 换块板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