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故您要用到信号隔离器件,您更愿意用到哪一种?

楼主:
如故您要用到信号隔离器件,您更愿意用到哪一种?

信号的隔离器件一般用光隔离原来和磁隔离原来做成。
光隔离器主要利用磁光晶体的法拉第效应。法拉第效应是法拉第在1845年首先观察到不具有旋
光性的材料在磁场作用下使通过该物质的光的偏振方向发生旋转,也称磁致旋光效应。沿磁场
方向传输的偏振光,其偏振方向旋转角度θ和磁场强度B与材料长度L的乘积成比例。 对于正向
入射的信号光,通过起偏器后成为线偏振光,法拉弟旋磁介质与外磁场一起使信号光的偏振方
向右旋45度,并恰好使低损耗通过与起偏器成45度放置的检偏器。对于反向光,出检偏器的线
偏振光经过放置介质时,偏转方向也右旋转45度,从而使反向光的偏振方向与起偏器方向正交,
完全阻断了反射光的传输
法拉弟磁介质在1μm~2μm波长范围内通常采用光损耗低的钇铁石榴石(YIG)单晶。新型尾纤输入
输出的光隔离器有相当好的性能,最低插入损耗约0.5dB、隔离度达35~60dB,最高可达70dB。

基于磁隔离技术的磁耦隔离器,使用传送到给定变压器初级端的1 ns脉冲对输入逻辑跳变进行编码。
这些脉冲从变压器初级线圈耦合到次级线圈,并且由次级端电路检测。然后,该电路在输出端重新
恢复成输入数字信号。此外,输入端还包含一个刷新电路,保证即使在没有输入跳变的情况下输出
状态也与输入状态保持匹配。在加电情况下以及低速率波形输入或长时间恒定直流输入情况下,这
一性能很重要。
传统的光隔离器件种类很多:
最典型的低速的有PC817
              高速的有6N137
其他的很多,没法列举。

磁隔离有ADI的 ADUMXXXX系列等。

如果您用到,更愿意用哪种呢?

单选投票 , 共有 30 人参与投票

网友:
毫不关心实现方法,只管在满足所需功能下找价格最低的器件,这就是用户的立场。

网友:
ADI的隔离芯片用不起~

网友:
ADI的确实贵
===================================

网友:
只用过光耦,功能比较简单,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就选光耦啦。。

网友:
ADI的磁耦合器件确实好用简单,速度也很快,在大部分场合都好,不过磁耦合内部还是采用的高速的信号调制电路,对于高分辨率高敏感、怕干扰的地方还是用光耦放心些,但是光耦速度都不高,高速的很少,体积大价格也贵

网友:
我最近用到的隔离器件就是网口变压器了,其他的没怎么接触过。光耦的话以前用过,主要是在弱电控制强电上用的,例如继电器控制或者AC转DC的电源里用,其他地方没用过

网友:
参加过TI的论坛,觉得电容隔离也是不错的,当然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网友:
ADI的隔离有点贵,好用,但一般为了成本都会放弃,光耦主要的习惯性使用,放心。

网友:
不錯~學到知識,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