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问题

楼主:
想请问各位 R6,R7,跟C3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此电路目的可能是通过调整R1,在R8上得到一个恒定电流。
R6,R7,和C3构成一极点和一零点,影响电路R8变化时的频率响应,其频率响应曲线为一带有阶梯的水平线。

网友A:
多谢楼上回复,R1和R5是用来调整电流的。R8我用来模拟负载。原始电路图是这样的

但我不太懂构成一个极点跟零点是什么意思?然后原文解释说调整LM317的输出可以改变电路输出的电流限制我也还没有看懂,请高手再赐教。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上回复,R1和R5是用来调整电流的。R8我用来模拟负载。原始电路图是这样的

但我不太懂构成一个极点跟零点是什么意思?然后原文解释说调整LM317的输出可以改变电路输出的电流限制我也还没有看懂,请高手再赐教。
感谢
这三个元件,是要造成这样一条频率响应曲线。图中横轴为频率,纵轴为增益,均为对数标度。两个频率F1和F2由这三个元件决定。

调整LM317的输出,就是调整首帖图中V1为12V以外的其它数值,这当然会影响电位器中点电位,从而影响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元件,是要造成这样一条频率响应曲线。图中横轴为频率,纵轴为增益,均为对数标度。两个频率F1和F2由这三个元件决定。

调整LM317的输出,就是调整首帖图中V1为12V以外的其它数值,这当然会影响电位器中点电位,从而影响输出电流。
非常感谢,但还是有些模糊,如果问的问题太幼稚,请原谅我是个外行。

1.所以这两个电阻跟一个电容是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但是低通滤波器的输出一般是电容两端,为什么这里输出端要串联一个电阻?然后它是滤op的输出,作为mos的闸极(即控制)电压吗?
2. 调整LM317的输出会影响电位器的中点电位没有错,但是输出电流应该是流过中间那个50欧姆电阻的电流,似乎这个电阻的压差都是从0到6.95V,也就是LM399的输出。此电路文章的原文是说“LM317那边的电位器可以调整电路的电流输出范围,LM399那边的电位器则是调整电流的大小”。这里还是没有很懂。

如果可以,还望再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但还是有些模糊,如果问的问题太幼稚,请原谅我是个外行。

1.所以这两个电阻跟一个电容是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但是低通滤波器的输出一般是电容两端,为什么这里输出端要串联一个电阻?然后它是滤op的输出,作为mos的闸极(即控制)电压吗?
2. 调整LM317的输出会影响电位器的中点电位没有错,但是输出电流应该是流过中间那个50欧姆电阻的电流,似乎这个电阻的压差都是从0到6.95V,也就是LM399的输出。此电路文章的原文是说“LM317那边的电位器可以调整电路的电流输出范围,LM399那边的电位器则是调整电流的大小”。这里还是没有很懂。

如果可以,还望再赐教。

如果没有R7(短路掉),频率响应是这样的:

网友:
正是因为R7的存在,频率响应才有了高频段的水平部分。该水平部分的高度(纵轴数值)由R6R7之比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但还是有些模糊,如果问的问题太幼稚,请原谅我是个外行。

1.所以这两个电阻跟一个电容是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但是低通滤波器的输出一般是电容两端,为什么这里输出端要串联一个电阻?然后它是滤op的输出,作为mos的闸极(即控制)电压吗?
2. 调整LM317的输出会影响电位器的中点电位没有错,但是输出电流应该是流过中间那个50欧姆电阻的电流,似乎这个电阻的压差都是从0到6.95V,也就是LM399的输出。此电路文章的原文是说“LM317那边的电位器可以调整电路的电流输出范围,LM399那边的电位器则是调整电流的大小”。这里还是没有很懂。

如果可以,还望再赐教。

第二个问题,要看是哪一幅图。首帖的图R1两端电压就是V1。3楼的图,10k电位器两端电压是LM399两端电压,而LM399两端电压因LM399是稳压器,与LM317输出电压关系非常小。3楼的图,LM317输出电压决定了负载两端的最大电压(就是该恒流源可能输出的最大电压)。
原文说“LM317那边的电位器可以调整电路的电流输出范围”,其中“电流”疑为“电压”之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要看是哪一幅图。首帖的图R1两端电压就是V1。3楼的图,10k电位器两端电压是LM399两端电压,而LM399两端电压因LM399是稳压器,与LM317输出电压关系非常小。3楼的图,LM317输出电压决定了负载两端的最大电压(就是该恒流源可能输出的最大电压)。
原文说“LM317那边的电位器可以调整电路的电流输出范围”,其中“电流”疑为“电压”之误。

感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