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使用SPI驱动微雪LCD

楼主:
看着论坛大神都开始可劲折腾zigbee楼主还在折腾基本外设
这几天简单看了看R21的SPI外设
手上有几块LCD,不过都是并口的,还好微雪的LCD支持SPI
这货的LCD驱动IC是BD663474,触摸IC是XPT2046,今天先驱动一下LCD,触摸后面再折腾
不过这货够奇葩的,有图有真相

没错,您没眼花,居然是一块Altera的CPLD
官方文档解释说这块CPLD是把SPI接口转成8086并行接口,与BD663474通信
但是BD663474却这样说

BD663474驱动IC直接原生就支持SPI啊,楼主也是醉了,有钳就是要横着走
就是这么个接口,让楼主用R21的SPI外设驱动这块LCD,花了2天时间

先看看ASF中的SPI驱动吧,鬼佬的编程思维很有意思
对于SPI-maste的配置,顶层就有spi_module、spi_config俩个结构体
这俩结构体下面有包含许多的enum数据类型,原来都在枚举啊
看看spi_config:
struct spi_config {
        /** SPI mode. */
        enum spi_mode mode;
        /** Data order. */
        enum spi_data_order data_order;
        /** Transfer mode. */
        enum spi_transfer_mode transfer_mode;
        /** MUX setting. */
        enum spi_signal_mux_setting mux_setting;
        /** SPI character size. */
        enum spi_character_size character_size;
        /** Enabled in sleep modes. */
        bool run_in_standby;
        /** Enable receiver. */
        bool receiver_enable;
#  ifdef FEATURE_SPI_SLAVE_SELECT_LOW_DETECT
        /** Enable Slave Select Low Detect. */
        bool select_slave_low_detect_enable;
#  endif
#  ifdef FEATURE_SPI_HARDWARE_SLAVE_SELECT
        /** Enable Master Slave Select. */
        bool master_slave_select_enable;
#  endif
        /** Union for slave or master specific configuration. */
        union {
                /** Slave specific configuration. */
                struct spi_slave_config slave;
                /** Master specific configuration. */
                struct spi_master_config master;
        } mode_specific;
        /** GCLK generator to use as clock source. */
        enum gclk_generator generator_source;
        /** PAD0 pinmux. */
        uint32_t pinmux_pad0;
        /** PAD1 pinmux. */
        uint32_t pinmux_pad1;
        /** PAD2 pinmux. */
        uint32_t pinmux_pad2;
        /** PAD3 pinmux. */
        uint32_t pinmux_pad3;
};

再去查看枚举类型spi_mode:
<b><font size="3">enum spi_mode {
        /** Master mode. */
        SPI_MODE_MASTER         = 1,
        /** Slave mode. */
        SPI_MODE_SLAVE          = 0,
};</font></b>

转来转去,人就晕菜了
给ATMEL写库函数的哥们,以前肯定是写Linux代码的
初学者看几次就想抽人了,这生态圈,只给大牛们玩啊
好吧,不吐槽了,来驱动LCD
SPI需要配置的东西相对比较多,譬如主从、发送顺序、发送模式、发送字节数等等
这些都在spi_get_config_defaults这个函数中有处理,这个函数在spi.h文件里头
<b><font size="3">static inline void spi_get_config_defaults(
                struct spi_config *const config)
{
        /* Sanity check arguments */
        Assert(config);

        /* Default configuration values */
        config->mode             = SPI_MODE_MASTER;
        config->data_order       = SPI_DATA_ORDER_MSB;
        config->transfer_mode    = SPI_TRANSFER_MODE_0;
        config->mux_setting      = SPI_SIGNAL_MUX_SETTING_D;
        config->character_size   = SPI_CHARACTER_SIZE_8BIT;
        config->run_in_standby   = false;
        config->receiver_enable  = false;
#  ifdef FEATURE_SPI_SLAVE_SELECT_LOW_DETECT
        config->select_slave_low_detect_enable= true;
#  endif
#  ifdef FEATURE_SPI_HARDWARE_SLAVE_SELECT
        config->master_slave_select_enable= false;
#  endif
        config->generator_source = GCLK_GENERATOR_0;

        /* Clear mode specific config */
        memset(&(config->mode_specific), 0, sizeof(config->mode_specific));

        /* Master config defaults */
        config->mode_specific.master.baudrate = 500000;

        /* pinmux config defaults */
        config->pinmux_pad0 = PINMUX_DEFAULT;
        config->pinmux_pad1 = PINMUX_DEFAULT;
        config->pinmux_pad2 = PINMUX_DEFAULT;
        config->pinmux_pad3 = PINMUX_DEFAULT;

};</font></b>

如果要配置这些,就得去修改
或者通过spi_config结构体去调整
对比BD663474的时序:

时钟空闲为高,第二个时钟边沿采样
看看R21的SPI模式:
<b><font size="3">enum spi_transfer_mode {
        /** Mode 0. Leading edge: rising, sample. Trailing edge: falling, setup. */
        SPI_TRANSFER_MODE_0 = 0,
        /** Mode 1. Leading edge: rising, setup. Trailing edge: falling, sample. */
        SPI_TRANSFER_MODE_1 = SERCOM_SPI_CTRLA_CPHA,
        /** Mode 2. Leading edge: falling, sample. Trailing edge: rising, setup. */
        SPI_TRANSFER_MODE_2 = SERCOM_SPI_CTRLA_CPOL,
        /** Mode 3. Leading edge: falling, setup. Trailing edge: rising, sample. */
        SPI_TRANSFER_MODE_3 = SERCOM_SPI_CTRLA_CPHA | SERCOM_SPI_CTRLA_CPOL,
};</font></b>

从那么在R21的spi配置中,应该是属于MODE 3呀
按照这个思路,捣鼓了一晚上,啥都末出现
回头看了看Open1081的代码,恍然大悟
<b><font size="3">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font></b>

SPI_CPHA_1Edge+SPI_CPOL_Low,这货配置的SPI是标准MODE 0啊
估计经过了那块接口转换的CPLD,SPI定制成了MODE 0
BD663474本身的SPI接口其实根本就没有使用
坑爹啊,调了2个晚上了
还好最终解决问题
主函数代码: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configure_usart();
usart_write_buffer_wait(&usart_instance, "test\r\n", sizeof("test\r\n"));
LCD_RST;
delay_ms(10);
LCD_RST_DONE;
LCD_Initializtion();
LCD_Clear(Yellow);
GUI_Text(0,170,"Welcome SAMR21 Xplained Pro",Red,Yellow);
GUI_Text(0,186,"Hello,EEWorld!! I'm Ljj3166!",Red,Yellow);
LCD_DrawLine(0,120,239,120,Red);
LCD_DrawLine(0,121,239,121,Red);
LCD_DrawLine(0,0,0,120,Red);
LCD_DrawLine(0,1,0,121,Red);
LCD_DrawLine(40,40,40,120,Red);
LCD_DrawLine(41,41,41,121,Red);
LCD_DrawLine(80,80,80,120,Red);
LCD_DrawLine(81,81,81,121,Red);
LCD_DrawLine(100,100,100,120,Red);
LCD_DrawLine(101,101,101,121,Red);
        while (true) {
                delay_ms(300);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LED0);
        }
}

有图有视频,才是真的有真相

R21的时钟还整得不是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
下次该折腾触摸了

So TM what......?

网友A:
这个不错 我也需要驱动个LC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 我也需要驱动个LCD

一起一起,这个LCD有点意思

So TM what......?

网友:
历害啊,顶你一下

网友:
不知如何才能在任意树莓派3的系统上加载驱动…… 期待后续……

网友:
楼主,能否加我微信,特别需要请教下,Samr21。我微信号525489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