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下闪烁,再按停止闪烁

楼主:
如题,按一下按键,指示灯闪烁,再按一下这个按键,指示灯停止闪烁。请问这个程序怎么实现啊,大家给个思路,谢谢啦

网友:
按键flag取反

网友:
按一下LED亮,再按LED熄灭,按键flag取反倒是很好解决,现在主要是LED一直在闪烁,第二次按下按键的时候给停止闪烁

网友:
刚才想了一下,第一次按下的程序放在主程序中,第二次按下采用中断。哪位更好的思路分享下啦,在线等

网友A:
按键中断,并flag取反

主函数中查询flag状态,根据状态来执行是否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中断,并flag取反

主函数中查询flag状态,根据状态来执行是否闪烁

谢谢了,不愧是版主

网友:
这样呢?
while(1)
{
     //keydown();
     if(key)keyflag=!keyflag;
     if(keyflag)led=!led;//灯泡取反
     else led=0;//亮
   key=0;
   delay250mS();//delay250mS()用若干keydown()完成,包含延时去抖动,检测并等待按键松开。
                //一旦有key,则立即退出delay250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