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4用LM Flash Programmer串口烧程序有时能下进去有时下不进去,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
用的芯片是TM4C123GH6PMI,自己制作的最小系统板,用LM Flash Programmer1613 串口下载程序时 有时能下进去有时下不进去。。
昨天晚上试了前两次都下载成功了,,后来就死活下不进去了,,试过复位,断电再上电等各种方法都无济于事。。。今天早上一起来,再试一次,结果又能下进去了,,然后再试第二次,,又下不进去了。。多下几次,又成功了一次,,感觉毫无规律性。。手头上有好几块板子,都是这种情况。。而且试了TI 的Launchpad,把UART0引出来用串口下程序,同样是失败。。

下载失败提示这个

下载失败提示这个

网友:
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公司的技术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看来这可能不是偶然情况。。

网友:
bootloader支持不好吧,毕竟串口下载不是官方提倡的

So TM what......?

网友:
楼主你的最小板有原理图么!求图啊!!

网友:
我觉得和 bootloader 什么的关系不大,之前在 M3 上面试过很多次,串口下载没有问题。看提示好像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用的bootloader 是 ROM 里边的还是 Flash 里边的。还有 FTDI 的驱动什么的是用的比较新的吗?LM FLASH Programer 版本是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