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9852只有I通道有输出,Q通道一直只有直流电平输出?

楼主:
为什么AD9852只有I通道有输出,Q通道一直只有直流电平输出?

网友A:
AD9852资料(程序,原理图)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56&fromuid=530227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可以看看这里的资料和程序,也许有用;楼主也可以把程序贴出来,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9852资料(程序,原理图)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56&fromuid=530227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可以看看这里的资料和程序,也许有用;楼主也可以把程序贴出来,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资料我看过很多了,I通道和Q通道有什么区别呢?我在单频模式下和三角扫频模式下都是只有I通道有输出,Q通道的寄存器赋值都是和I通道一样的

网友:
你先写个测试程序,读出你的配置看看是否全部都与你程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