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向嵌入式过渡过程

楼主:
各位前辈们,咱们探讨下,大家都是怎么从单片机迈向嵌入式的?给我们新手当做路牌,前辈们就当是回忆自己的青葱岁月吧!!!大家谈谈吧,对新手很有帮助的,能少走很多的弯路!!!

网友:
顶一个,同求前辈指导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
呵呵,搬板凳看大牛讲经布道

网友:
这,,,,柱哥你不说还说等前辈,谁敢班门弄斧啊~~

网友:
我就不怕死的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

1.一个是 单片机经常是裸机,而 所谓嵌入式,基本上都是 Linux Wince一类的,基本上和 PC上已经没太大差别了。
2.在系统上写应用程序简单很爽,但是,搭建系统本身可能很费精力,每个玩 ARM-LINUX的人,除非是不折腾的,折腾点的一上来都直接制作自己的发行版,那事情,快则几天,慢的话,几个月都有可能。
   而在裸机上写程序,入门很简单,轻轻松松十来句代码就能点亮LED,要写出一个us级别的 I2C时序都不是问题,可是,一旦应用复杂起来,就能让人抓狂.....

不过相关联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1.这两者主要都是采用C语言,所以底子是一样的,C语言是一门很高效率的语言,但它的“基础设施”相之于 C++/java 都要来的少来的简陋,包括最基本的 内存管理,以及一些高级数据结构的支持。
别的不说,单单一个 字符串,C处理起来自己要做的事情就不少。

2.两者都是资源有限型应用,有时候做起一些事情非常纠结非常蛋疼。
哦,你想说,S5PV210的RAM动辄几百M,速度1G,比起什么51哪怕STM32,就算是 STM32F4,撑死1M RAM,速度不足200M快多了是吧。
呵呵,问题是你得看看 STM32F4上跑的至多是 uCos或者了不起 ucLinux,你不看看 S5PV210跑的是啥,你试试对着一个同样几寸十几寸的显示器 刷图像?

其实都是类似的,这两者本来就都是 资源有限型的低成本方案,只是面对的领域不一样。可以说是 一百步笑五十步。

正因都有这些原因,所以你在 单片机上所积累的关于 节省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折中 的这些经验,技术 都有用武之地。

至于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项目多了,自然就什么都回碰到。

网友:
我觉得要多做做项目,从最简单的小灯,然后慢慢上网找找有教项目的,一个个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