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铺地时如何设置具体的每个焊盘间距规则

楼主(2015-01-11):
altium designer铺地时如何设置具体的每个焊盘间距规则
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 下面的“所有”、“网络”、“网络类”“层”我知道怎么设置。“网络和层”、“高级的(查询)”怎么用?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这个与上面的 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 的不同在哪?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规则中找到每一个具体的焊盘单独见规则设置环望指教!

网友A:
一个 first一个 second还想怎样区别?
很简单,选择net层时,命令框是OnLayer()
选择网络和层时,命令框的命令为覆铜连接InNet('GND') And OnLayer比如('TopLayer')---顶层地网络的覆铜连接方式 ,可选择The Frist Object Matches---Net and Layer,在里面的下拉框中选择相应的Net 和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