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C89C58RD中可以用三角函数吗?

楼主:
比如:Angle_AB = cos(WA*Rad)*cos(WB*Rad)*cos(JB*Rad-JA*Rad)+sin(WA*Rad)*sin(WB*Rad);

网友:
可以。只是精度和速度差了点。

网友:
我把程序发上来请版主看看,算的不对,不知哪里错了.

网友:
主要是后面三角函数计算的问题,搞晕掉了.

网友:
代码太长,你就把问题说出来吧。

网友:
算的不对,结果和图上量 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