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怎么产生可调频率的锯齿波

楼主:
我画的电路图频率一直不稳定,一直在增长,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基本稳定,我要怎么才能让他快点稳定,怎么加才能实现调频~

网友A:
加个计数器呗,555输出频率高的,计数器输出频率低的,再加个RC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计数器呗,555输出频率高的,计数器输出频率低的,再加个RC电路就可以了
你说的我不是很懂,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555产生振荡,本来频率稳定性就不够好,容易受电源电压和温度影响而产生变化。
要频率稳定性好,考虑采用石英晶体振荡,然后计数器分频。这样的振荡电路稳定性非常高。
即使是LC振荡再分频,稳定性也比RC振荡电路要好得多。不过体积大,成本也稍高。

网友C:
555用于振荡时,不稳定是正常的。但是也并不是漫无边际地变化。

如果是在小范围里变化,是正常的。变化范围太大就要找一下原因了。看看是什么器件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5用于振荡时,不稳定是正常的。但是也并不是漫无边际地变化。

如果是在小范围里变化,是正常的。变化范围太大就要找一下原因了。看看是什么器件引起的。
是大范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55产生振荡,本来频率稳定性就不够好,容易受电源电压和温度影响而产生变化。
要频率稳定性好,考虑采用石英晶体振荡,然后计数器分频。这样的振荡电路稳定性非常高。
即使是LC振荡再分频,稳定性也比RC振荡电路要好得多。不过体积大,成本也稍高。

我是做一个可调频率锯齿波发生器的课程设计,元器件什么的我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一个可调频率锯齿波发生器的课程设计,元器件什么的我不是很懂~
首帖你可没说“可调频率”这几个字。频率可调和频率固定,设计方案可能大不相同。
频率可调,手动调节和自动(例如电压控制)调节,设计方案也可能大不相同。
频率可调,是连续还是步进可调,设计方案更可能大不相同。

元器件不懂,做可调频率锯齿波发生器?有点开玩笑的意味。

既然是如此,把课程设计的详细要求搞清楚再发帖提问吧,否则左改右改,谁也没办法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E:
555输出可调频率是怎么可调,对于555来说线性频率可调感觉难度比较大
脉宽可调实现比较简单并且波形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555输出可调频率是怎么可调,对于555来说线性频率可调感觉难度比较大
脉宽可调实现比较简单并且波形很稳定

我觉得理论上改变R1、R2或者C1就可以改变频率,但是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你可没说“可调频率”这几个字。频率可调和频率固定,设计方案可能大不相同。
频率可调,手动调节和自动(例如电压控制)调节,设计方案也可能大不相同。
频率可调,是连续还是步进可调,设计方案更可能大不相同。

元器件不懂,做可调频率锯齿波发生器?有点开玩笑的意味。

既然是如此,把课程设计的详细要求搞清楚再发帖提问吧,否则左改右改,谁也没办法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首先,我向你道歉,是我表达的不太清楚,但是,我没有开玩笑,我是真的在做课程设计,我要是没有疑问我也不会提问~

网友E:
频率连续可调的555输出电路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下面的断续可调电路可以在仿真软件中仿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频率连续可调的555输出电路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下面的断续可调电路可以在仿真软件中仿真一下

网友:
请问他的频率范围在20HZ和20KHz之间可调吗~

网友:
谢谢,我频率算出来是10Hz~10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我不是很懂,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555之所以频率不稳定,跟电容的电压有很大关系,你直接改变电阻,电容充放电的时间是会改变的,但是电阻的差值可以视作是瞬间的,电容的变化却不会,所以不如将555当做时钟源,加入一个计数器,计满多少位就清零并且进位,你需要选择的只是计数器复位所需电平,找本数字电路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5之所以频率不稳定,跟电容的电压有很大关系,你直接改变电阻,电容充放电的时间是会改变的,但是电阻的差值可以视作是瞬间的,电容的变化却不会,所以不如将555当做时钟源,加入一个计数器,计满多少位就清零并且进位,你需要选择的只是计数器复位所需电平,找本数字电路看一下就知道了
说反了,电阻电容互换,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