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 Lark冒烟测试

楼主:
打开包装盒后,清点完零件,将板子支柱、电源线、VGA线、HDMI线、USB键盘鼠标等统统接上,准备第一次上电“冒烟”测试(Warm up)。
首先我们需要做一些设置。参考资料为TF卡中资料\doc\Chinese\Lark Board快速操作指南_V1.0.pdf,设置拨码开关如图所示:

我是按箭头指示方向拨的,这样才正常启动。如果这一步设置出错,启动后什么反应都没有。
打开电源开关(晕,板子上居然没有开关,只好按下插座开关代替),看到板子一角的LED开始闪烁,如图所示:

奇怪的是风扇无论如何都不转。
随后不久,VGA连接的显示器上开始有动作,冒出两只企鹅(说明Linux起来了):

再接着,屏幕上出现三个选择菜单,如下图所示:

这是板卡自检程序,需要使用板卡上接的USB键盘进行选择和控制。按下“A”选择自动测试模式,“M”为手动测试模式,“E”退出测试,进入系统。
下图为选择自动测试后的输出情况:

郁闷的是进入上图所示情况后,就再也无法退出,只能按下板卡上的RESET重启,选“Exit”退出测试,进入系统。
我们使用用户名root登录,没有密码,强势进入。

这是一个典型的Linux系统,我们可以运行诸如cd, ls, top, mkdir等命令。但我们系统与PC上有所不同,因为是运行在双核Cortex A9+FPGA上的Linux系统。
我们查看一下CPU信息,输入cat /proc/cpuinfo,输出如下:

可见CPU型号为ARMv7,支持NEON加速器。另外还看到Altera SoCFPGA硬件设备。
进一步查看内存信息,输入 cat /proc/meminfo,输出如下图:

可以看到1GB内存空间,空闲1GB,因为没有运行比较占内存的应用。
还可以看下我们的磁盘分区情况,输入cat /proc/partitions,输出如下图:

这里看到的是位于eMMC Flash中的磁盘分区,可以看到各个分区所占block数目。

经过以上过程,对板子有了进一步了解,知道了板卡的启动过程和运行环境。在后面文章中我们会深入研究如何亲手制作这个系统及其驱动模块。

多看文档,多实践。不多说了。

网友:
由于手头没有USB2UART线,所以没有使用PuTTY连接控制终端,而是直接在板子上用键盘控制,用VGA显示器查看。

网友:
光盘能分享下吗

网友A: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那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那啥了

哈哈,不会以为真冒烟了吧?

网友B:
真羡慕楼主们强势掌握了liunx。而我小白一枚,真不知是该跑裸机还是再重新开始学习liunx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羡慕楼主们强势掌握了liunx。而我小白一枚,真不知是该跑裸机还是再重新开始学习liunx

linux就一个工具,不难学的

网友C:
被冒烟吸引进来了

网友D:
卤煮你好,我是来看冒烟的

网友E:
同样是被冒烟引进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冒烟吸引进来了
标题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卤煮你好,我是来看冒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是被冒烟引进来的……

更多精彩还在后面

网友:
冒烟是比较专业的说法

很多坛友很幽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冒烟是比较专业的说法

很多坛友很幽默,哈哈

识货

网友:
看得我冒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