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launchpad可不可以移植UCOS

楼主:
近几日研究MSP430G2launchpad,IO、定时器、时钟配置及串口通信都搞通了,还有一个AD没弄,当然其他的通信方式还没研究,现想请教各位,用G2launchpad可不可以移植ucos,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教程。谢谢

网友:
G2跑ucos可能资源不够,5,6系没有问题,有官方的移植

网友A:
G2553 RAM只有512B,有点小啊,裁剪精简后能跑起来,毕竟还uCOS有51版的,不过还是建议用其他系列,坛里有相关的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2553 RAM只有512B,有点小啊,裁剪精简后能跑起来,毕竟还uCOS有51版的,不过还是建议用其他系列,坛里有相关的例程

好的,谢谢啦,我搜搜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