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边界路由器RPL-BORDER-ROUTER

楼主:
上周有一些进展,基本上搞定了边界路由器RPL-BORDER-ROUTER的移植和一些测试

简单说说什么是边界路由器,可以理解为目前互联网到6lowpan的转换网关/边界路由

我了解的有两种实现方式:
1)传统的网关,采用以太网ipv4到ipv6的转换一般有对应的PNAT的转换协议
典型的硬件结构:以太网网卡+主控芯片+802.15.4RADIO (比如采用STM32F107+802.3 PHY + 802.15.4 AT86RF233等)

2)SLIP桥接方式,直接采用SLIP协议到网关的结构
典型的硬件结构:openwrt路由器+主控+802.15.4RADIO(比如openwrt路由器/PC USB接口直接连接到Atmel SAM R21就可以了)

这里我采用的第二种方式,当然为了直观我直接用的PC版本的,对已openwrt版本不做过多介绍,相比pc还要简单,编译个文件就好了,也可以直接opkg安装现成的。

一些测试的图片如下

两个节点的调试信息

使用边界路由器ping节点,两个节点,一个是边界网关,一个是普通节点

BR守护程序

欢迎跟帖咨询,代码端的东西就不贴了,没啥意思,主要还是说个原理性的东西,普及一下的好。

qqw

网友:
补充一些说明:
1)边界路由为RPL根节点路由,他的IP地址为aaaa::11
2)普通节点的IP地址为aaaa::22

关于ipv6的地址结构建议参考一些RFC文档或者wiki百科

网友A:
硬件上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是怎样连接的?

硬件上直接用SERCOM1配置为UART模式(板子扩展口默认的I2C的那两个脚)连接到电脑上(采用CP2102 USB转串口板子)
然后开启wpcapslip6就可以直接用PC的命令行来ping网络中的节点了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速度挺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速度挺快啊
一直有打算玩下6lowpan,赶上论坛的好活动了

网友:
一些ping -l测试,测试了200和500字节的数据包
第一个ping是BR路由节点本身的ip地址

网友:
这个贴牛得太嚣张了,顶一下

So TM what......?

网友C:
楼主移植的contiki能否分享一下,也想玩玩openwrt的ipv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移植的contiki能否分享一下,也想玩玩openwrt的ipv6

有问题可以论坛讨论哦,代码能分享的基本上都在论坛分享了算是搭车做一个公司预言项目,后面如果不做可以开放代码。。

可以openwrt先玩起来,比这个有玩头,6lowpan这种东西需要看不少的ietf的文档挺多的

openwrt真是个好东西,有那个aodv的开源的项目,直接编译进去每个节点都是mesh的点,很不错的,对应的开源的资源工具都不错,感觉这种有搞头,跑ipv6也是很不错的。802.15.4还是太脆弱了,跑这些太那个啥资源是个问题,那种协议栈也不太完善,问题多多,应用起来还需要很多时间。wifi上的这种这几年会起来,我个人感觉,您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可以论坛讨论哦,代码能分享的基本上都在论坛分享了算是搭车做一个公司预言项目,后面如果不做可以开放代码。。

可以openwrt先玩起来,比这个有玩头,6lowpan这种东西需要看不少的ietf的文档挺多的

openwrt真是个好东西,有那个aodv的开源的项目,直接编译进去每个节点都是mesh的点,很不错的,对应的开源的资源工具都不错,感觉这种有搞头,跑ipv6也是很不错的。802.15.4还是太脆弱了,跑这些太那个啥资源是个问题,那种协议栈也不太完善,问题多多,应用起来还需要很多时间。wifi上的这种这几年会起来,我个人感觉,您可以了解一下。

嗯,考虑过zigbee如何接入ip数据网最早是想直接ser2net这个应用加点脚本,接入到ipv4
后来发现原来contiki能够搞起ipv6,只是一直懒得移植到R21
这次正好看到大神都完成移植了,就想搭个车
有空也试试移植,到时候再向大神请教

So TM what......?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
楼主的文章对初入物联网开发的我来说很是受用,可以的话方便进一步向您请教下,我的QQ号223050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