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SCI和PC通讯,电路这样接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DSP是3.3V供电的,这样子信号没加限流电阻直接输进去会不会把DSP烧坏?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行的,3.3V的DSP管脚不能承受5V输入。建议用MAX3232替换MAX232,5V电源输入改为3.3V,并且改相应的电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行的,3.3V的DSP管脚不能承受5V输入。建议用MAX3232替换MAX232,5V电源输入改为3.3V,并且改相应的电容即可

芯片不用换可以吗?我看MAX232的供电电源范围是-0.3V-6V,所以我直接给它供3.3V的电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B:
UART转RS232芯片,有5V的,也有3.3V的。楼主选3.3V器件即可。

再者,与PC机通讯,电平转换芯片不是必须的。可以根据情况,省去象MAX232之类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UART转RS232芯片,有5V的,也有3.3V的。楼主选3.3V器件即可。

再者,与PC机通讯,电平转换芯片不是必须的。可以根据情况,省去象MAX232之类的芯片。

看数据手册MAX232的供电电平为-0.3V到6V,所以直接3.3V供电就可以了吧?与PC机通讯,电平转换芯片不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数据手册MAX232的供电电平为-0.3V到6V,所以直接3.3V供电就可以了吧?与PC机通讯,电平转换芯片不是必须的?

1、可以!

2、电平转换芯片不是必须的!
现在的PC机,很多没有串口接口了,而是由USB转换,转换后的电平是UART,所以,就不用电平转换芯片了。如果有必须使用RS232的,则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芯片手册里的,不就是供电电源范围吗?还有请问一下9针串口悬空的引脚都接地了会出问题吗?我现在用的连接线是USB转串口线,芯片还是用的这个RS232协议吗?
照你这么说,我给MAX232供电-0.3V也能工作?请看清楚数据手册,absolute maximu ratings是芯片不损坏的情况,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才是芯片工作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么说,我给MAX232供电-0.3V也能工作?请看清楚数据手册,absolute maximu ratings是芯片不损坏的情况,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才是芯片工作的情况

我在网上看到有些人说直接用3.3V供电可以正常工作,还有些人5V供电,但是输出没加限流电阻就直接接到3.3V供电的DSP引脚上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看到有些人说直接用3.3V供电可以正常工作,还有些人5V供电,但是输出没加限流电阻就直接接到3.3V供电的DSP引脚上也能正常工作
做产品设计的须讲究严谨,重视依据,严禁道听途说。器件该怎么用,唯制造厂有资格说,其他任何人说的都可不必当回事。
超越手册的用法,拿实物试一把或许过了,但保证何在?就算网友说OK,老师说OK,资深工程师说OK,出问题时谁能向你负责?唯有制造厂!
BTW,假如有人推荐你超越手册的用法,那么他/她/它一定不会是“资深”的。

网友:
470欧限流电阻....

网友:
换个3.3v的max232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