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如何进入低功耗模式LPMx.5

楼主:
使用的单片机型号是MSP430FR5739,进入低功耗模式LPM4可以使用TI提供的函数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设置寄存器,那么进入LPM3.5或者LPM4.5应该如何写程序,另外进入LPMx.5之后仿真器将无法使用,如何验证结果,求大神赐教~

网友:
MSP430低功耗4.5模式(LPM4.5)的调试方法,利尔达提供的方案如网址http://www.lierda.com/news/2/3/id/971/display.html

网友:
只要楼主知道怎么进入 LPM3、LPM4的,那么,进入LPMx.5更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