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我是觉得这几个二极管没有用,大神帮解释一下其具体的作用....谢谢!

我知道什么

网友:
是无用,且设计错误。

网友A:
是指引脚5没有连接到地吗?还是什么别的错误请指导一下,最近在研究串口通信,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好的资料推荐?谢谢!

我知道什么

网友B:
UA3的5脚应该接地。这样的话D5、6起钳位作用,---- 如果RXD上可能有外来干扰时。

右侧部分,因为工作在直流状态,D7、8应该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引脚5没有连接到地吗?还是什么别的错误请指导一下,最近在研究串口通信,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好的资料推荐?谢谢!

Pin5是要接地。关于串口通讯的资料,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还是在于基础知识的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B:
UA3的5脚应该接地。这样的话D5、6起钳位作用,---- 如果RXD上可能有外来干扰时。

右侧部分,因为工作在直流状态,D7、8应该去掉。

“钳位”在此不成立,即使在电磁干扰很严重的地方也不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连蒙带猜……
1、右侧的485应有2根信号线形成差动(写485不会是忽悠吧?),另一根线是VCC?
  若此,DA8有防负电压进入的意图,DA7也是。
2、光耦右边输入端并上一泄放电阻为好,既防悬空噪声,也可加快速度。
3、光耦左侧5脚应接地无疑。
4、左侧二极管DA5、DA6看不出有什么用。

网友:
按说VCC是很强的,负电压没机会进入,如果和485通信对手无其他电气连接的话。
这里只能假设,通信线路被人乱接一气,连VCC也顶不住了的话……

网友:
光耦隔离芯片的5脚应该忘记接地了;
左边的输入不知道是什么电平;
如果是TTL电平;

电路是可以工作的,但是这几个管子基本没啥用;
有边的输入部分,还反接并了个二极管,在一般的光耦输入电路也能见到;
但是DA8就完全多余了;

网友:
请问电磁干扰很严重的地方应当如何设计呢?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