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助,ad7280a的SPI通讯

楼主:
一直卡在单片机与ad7280a通讯,不能往下继续了,请大神帮帮呀

网友A:
还没解决问题那?你说的再详细点呗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模拟s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解决问题那?你说的再详细点呗

//
unsigned long spi(unsigned long Data_sen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Data_receive,j;
  j=Data_send;
  Data_receive=0;
  SCLK=0;
  MOSI=0;
  CS=0;//
  for(i=0;i<32;i++)
  {
                    SCLK=1;
                    delay1us(10);
                  if(i>0)
                  {
              Data_receive=Data_receive<<1;
                  }
                  delay1us(10);
                  if(i>0)
                  {
              j=j<<1;
                  }
          SCLK=0;
          delay1us(10);
          if (j&0x80000000)
               MOSI=1;
           else
               MOSI=0;
          if (MISO)
              Data_receive=Data_receive|0x00000001;
                          delay1us(10);

   }
   CS=1;
   delay1us(3);//
   return Data_receive;
}
void main(){
         spi(0x01C2B6E2);//向地址0xOE控制寄存器低8位写入 0x15
        recv=spi(0x038716CA);//向读寄存器写入0xOE 读出数据

}
以上就是代码  看recv是不是0x01C2B6E2 这样判断单片机和ad7280a的SPI通讯时候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模拟spi

我用的新华龙的单片机C8051F500,用它单片机本身的SPI做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
unsigned long spi(unsigned long Data_sen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Data_rece ...

楼主,这个地方感觉不该看recv是不是0x01C2B6E2,因为读周期跟写周期的数据段格式是不一样的。另外不知道你是否使用了菊链,0x01C2B6E2是初始化菊链的指令,配置单个器件的控制寄存器时写法不同。也在用AD7280,盼私下讨论。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楼主,我也是在调SPI通信,第一步就卡主走不了了,不知道哪的问题,私下一起交流下?277741454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可以共享AD7280A驱动么;

C51或者STM32单片机作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