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产品储存标准日期

楼主: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整车控制器类产品,包括柴油机控制器、气体机控制器等等
因产品有时做好之后放入库房,客户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取走。现在我们公司的产品规定的存储时间为1年。我想请问下,目前国际上或者行业里有没有对汽车电子类元器件类产品储存期作出有效期要求,时间是多久?规定储存期多久后需要进行重新测试返工等等。

网友A:
这个跟存储条件有关,具体的要求行业内没有统一标准,主要靠生产商自行掌握。毕竟,品控是生产商的事,用户只关心参数和可靠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存储条件有关,具体的要求行业内没有统一标准,主要靠生产商自行掌握。毕竟,品控是生产商的事,用户只关心参数和可靠性。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一下,据你了解到的信息,一般电子产品存储时间是多久?2年或3年可以吗

网友:
一般电子产品的存储和环境有很大关系,环境要干燥通风,和温度适当等等,汽车电子也可参考一般电子产品进行,此类产品的处理方式,在质量管理上正规大厂商都有具体详细的抽检流程及判定方法。可以参考。
分几个部分比如:
1,材料特性部分,按照材料可靠性部分的理论直接可估算存储时间对产品品质的影响。有时因为材料的不稳定型可直接判定失效。
2,电子器件部分,通常都有供应商的承诺存储时间和理论上最长存储时间。超出理论预期部分有时可判定失效,有时需要测试重新评估其稳定性。
3,系统部分,这部分是我们最难预估的部分。对於设计产品时即要求可以工作或长时间存放的系统,我们只需要重新检测功能即可。如果对于想出货而远远超出了存放日期要求的产品,需要重新测试产品质量(包含可靠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一下,据你了解到的信息,一般电子产品存储时间是多久?2年或3年可以吗

脱离存储环境泛泛谈存储时间没有意义。显然,良好的存储环境,常规电子产品放个两三年不会有什么问题,否则正常的使用期限都在这个时间以下了。但是,存储条件不合适时就难说了,尤其是潮湿及带有侵蚀性气体的条件下。
对于需要定期标定的电子产品,即使存储条件很好,但到了该标定的时间一样要重新标定。如果产品中存在存储寿命有限的元件,那么存储时间就由该元件的存储寿命决定,这方面最常见的就是内带电池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