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图有点不清楚,
好像一个可调电位器

网友:
是啊,图太小,看不清。

网友:
这个能看清么

谢谢大家!

网友A:
上面的字是47?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字是47?什么
474k,下面是6454,我感觉是电感,我手头没有电感表,量电阻5欧姆多点,我从网上搜没搜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
几条引脚?
判断是什么元件,还应该根据相关电路以及邻接元件来判断。

网友:
外观或者封装相似的东西,太多了。
都是TO-220封装,或者都是TO-92封装,都是三条腿,外观完全相同,可能是三极管,可能是晶闸管,可能是双二极管,可能是MOS管,可能是三端稳压器。

网友:
看看,电路时怎么连接的!大概就能猜出来了吧!

网友A:
嗨,干脆拆下来测量一下,就能判断

网友:
是电感,没错

网友:
电感的可能性较大,根据周边电路即可判断出来。

网友:
先确定有几个引脚。  看样子好像是两个,再测量一下电阻。 或者,拆下来,看看。

网友:
我也感觉是电位器,真心需要学习,但不敢猜测,查看一下型号百度搜罗!,

网友:
有点象电阻的标注方法,但阻值又那么小。

应该是电感。

或者咱们一人猜一种,肯定有人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嗨,干脆拆下来测量一下,就能判断
不能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