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核CPU调研

楼主:
打算做一个手持设备,安卓4.2以上,低功耗,要有工业级的片子; 现在在IMX6Q和S5E4412中间进行选择,感觉IMX6Q功耗有点大,S5E4412的温度范围不够,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功耗的手册,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片子,可以帮忙推荐下?

网友A:
4412吧,IMX据说开发起来比较麻烦,另外三星的NOTE2 S3 魅族的MX2都是4412的处理器,可以大概评估其功耗。另外的话可以看看TI的AM335X。

网友:
ti的AM335X能跑起来安卓4.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412吧,IMX据说开发起来比较麻烦,另外三星的NOTE2 S3 魅族的MX2都是4412的处理器,可以大概评估其功耗。另外的话可以看看TI的AM335X。

ti的AM335X能跑起来安卓4.2吗?三星的4412有没有工业级的片子啊?

网友:
市面上有不少4412的成熟品了

网友:
必须要4核咩?4核工业级的片子,还有android支持的,可选少之又少,公开的应该也就IMX了

如果双核也可以考虑,对数据处理性能又有比较高要求,可以考虑altera的双核A9 + FPGA的SOC,有工业级的片子,而且有android 4.0支持

AM335X单核,主频也低,跑android会很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