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编译器问题

楼主:
大家好,CCS3.3编译器可以编译C文件和C++,我现在例程里做的,但是例程source里的文件是C语言的,我使用了其他C++文件,编译的时候就会各种报错,我想通过C++语言编译,求问怎么修改?

网友A:
Project/Bulid option/Compiler/pars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ject/Bulid option/Compiler/parser
谢谢。还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需要对音频数据进行处理,是浮点运算,5509A应该是定点运算的芯片,使用Q格式的话我可以使用IQmath的函数库吗?有其他好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