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杂谈

楼主:
电力调控,线性跟开关当然是两个族类,元件的参数也大异,但其骨干架构近似,

市电整流后,经滤波而成为纹波直流电,APFC的研发,就是要避开传统方案的箇疾,如果在 Ui 加电容或电抗器,APFC就没有意义了,

在开关式电源中,滤波电感的量值比工频电抗器小太多了,单靠这个电感,不管怎样操控都无法把工频脉波碾平的,那么,在 Uo 处加个电容吧,
但是,在串联拓扑中,Uo 跟Ui 是直接顶牛的,电容一加,buck 就废了,而在并联架构中,Uo 若不加电容也是能boost的,只是 boost 不出像样的直流电来,

论到EMI,buck 的开关管位于主干道,电网必然会被斩波,二极管续的是负载之流,无济于事,而 boost 拓扑的开关管与负载是并联的,任何时候总有一路可通,电网的扰动按理该比 buck 小得多,

以线性模式运作的情况,由于串联环路电流处处相等,扰动性负载会使电网也骚乱,并联稳压以分流手段调整,管子跟负载差动,干线电流几乎不变,电网负荷等同固定,负载压降不会飘忽(音响发烧友认为 用并联稳压供电 才能令音响系统体现最好音质,我想就是这原因吧)。

网友:
只有钳位(并联),才能兼治供电及负载两种变化,故所谓串联稳压,其本质应为 扩流式稳压管(并联)稳压法,
稳压管必须恒流才能把压稳好,看图中左边那个电路,以恒流元件替代R,只能是作基准之用时才合适,带负载时,R 应该跟负载阻抗同步增减才对头。

网友:
在这电路中,三极管的三个极皆被 交流接地,
此拓扑可滤纹波,但稳不了压,对于供电的波动,此拓扑是『共集极』,加上稳压管就成为「串联」稳压电路,但对于扰动性负载,这架构却是『共基极』,扰动会窜进电网。

网友:
基准,只应该是参考电平的提供者,不要成为误差处理机构的电流通道,基准受冲击,就准不了!
Rs 实际上也是 Vo 的负载,负载电流比 IE2 的扰动少得多,地脚电流中 IE2 的份额愈小,基准就愈稳定,

很多电器的功率比稳压管能处理的大得多,强电的传输有赖于功率链路,链路不稳健,基准再好也枉然,反之,基准咋优秀,也无法提升功率链路的品质,蹩脚的基准却必然坏事,
负反馈系统本身就可自稳,犯不着寻求基准协助,问题是,如果 T2 的射极直接落地,则反馈系数要很小,Vo 才会高,反馈系数太小,Vo 的波动就大,所以我认为,让电路能在深度负反馈条件下取得高输出,才是基准的存在意义。

本级电压增益取决于 跨导和负载阻抗,级联增益则视乎各级有源器件的规格(若非变压器耦合,前级 Ic 不能小于后级 Ib),
以恒流元件替代 Rc 有三好,T1 损耗可大减,T2 可选用功率较小的管子,系统对供电的波动有了抑制能力,但带负载能力必然是差了,
稳压,钳位是根本,反馈,建基于扩流架构,但对于 电源抑制比跟负载调整率 的矛盾,依旧无计可施,如果你想改善负载调整率,就应该让 Ib1=[Io/β1],那么,恒流元件就要可调。

网友:
像楼主这样,图文并茂,探讨稳压理论问题的几帖,实在是少见的好帖,太难得了!希望eeworld的BBS能够出现更多这样的优秀帖子。

网友:
对楼主文中一些叙述,我还有些不同的意见。
很遗憾,这两天实在太忙,无法长篇大论地和楼主探讨,尤其是没有时间画图,只能过些时再细谈了。

网友:
楼主这是要开课了,,,跟着学习

网友:
稳压器,是不是属于电力电子方面的知识模块,请求大神指导,学习是一种幸福的源泉!

网友A:
在五楼的帖子中,还有一点是较为少受关注,但其实在上世纪已有人探讨的,就是 採样比,
不论甚么电路,凡是有反馈的,如无特别声明,就是只用电阻作为採样工具,採样比,其实就是反馈系数,
採样比为 1 就是全反馈,Vo 最稳定,这本不难,若不求可调,把稳压管移至R2,去掉R1,T2 射极落地,不就行了吗,
问题是,基准的存在,没错是可让系统在深反馈时仍能高输出,但咱们也希望基准可以低压化,那么,反馈就不能太深,
有大神曾提出一种可在低反馈系数中取得高採样比的方法,就是以恒流元件替代R1,理论上很对头,但为何至今仍没流诸实用呢,
我想,这是因为半导体元件的稳定程度问题,除了『带隙基准源』,其他半导体元件的稳定度还及不上精密电阻。

网友:
同是负反馈,稳压器跟放大器还是有点儿分别的,
放大器稳的是自身状态,稳压器针对的是负载情况,所以,T2 的射极只能接入恒压环节或干脆接地,精密电阻或许比稳压管更稳定,但不是恒压元件,故不合这种系统的配置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五楼的帖子中,还有一点是较为少受关注,但其实在上世纪已有人探讨的,就是 採样比,
不论甚么电路,凡是有反馈的,如无特别声明,就是只用电阻作为採样工具,採样比,其实就是反馈系数,
採样比为 1 就是全反馈,Vo 最稳定,这本不难,若不求可调,把稳压管移至R2,去掉R1,T2 射极落地,不就行了吗,
问题是,基准的存在,没错是可让系统在深反馈时仍能高输出,但咱们也希望基准可以低压化,那么,反馈就不能太深,
有大神曾提出一种可在低反馈系数中取得高採样比的方法,就是以恒流元件替代R1,理论上很对头,但为何至今仍没流诸实用呢,
我想,这是因为半导体元件的稳定程度问题,除了『带隙基准源』,其他半导体元件的稳定度还及不上精密电阻。
有大神曾提出一种可在低反馈系数中取得高採样比的方法,就是以恒流元件替代R1,理论上很对头,但为何至今仍没流诸实用呢

国内的电路很少使用恒流源,估计是成本问题。。。即便国内早有厂家生产恒流元件,但很少见有使用的。

说点别的:
似乎除了专注于模拟电路的工程师,多数人对模拟电路掌握的并不好,甚至连很多电路形式见都没见过。
楼主贴的几乎都是自己的心得,很不错。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电路很少使用恒流源,估计是成本问题。。。即便国内早有厂家生产恒流元件,但很少见有使用的。

在 R2 上并联电容,于今已是屡见不鲜,对于交流成份而言,此举不单可起到令 採样比为1 的作用,还能使 T2 基极等同于 直连Vo,结果就是 输出的稳定度虽没改进,但对高频杂讯的遏制力却有所增强。

网友:
建议楼主讲的精一点,稳压是个很大的话题,可以主要讲BUCK、BOOST,现在用的多。

网友C:
线性稳压只会分压,不能增压,开关稳压会干扰电源及负载,而线性稳压只会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性稳压只会分压,不能增压,开关稳压会干扰电源及负载,而线性稳压只会受干扰。

确是如此,另方面,线性放大涵盖交直流,而线性稳压处理的只是纯直流,所以,不能升压,更无法倒相。

网友:
「线性」稳控是直接的,「开关」稳控是间接的,
跟电压电流直接相关的,是电路中各环节的阻抗,改变某些环节的阻抗,电压电流即时重新分配,一步到位(跟线性与否反而无关),
在正弦交流电中,电感电容可以是个纯电抗,如无扰动,则作用跟电阻相若,在单管放大器中,电感电容的作用是耦合与旁路(不是一般的分压分流,波形经常会跟负载上的不一样),而在非正弦应用中,主要作用是滤波(处理的是既复杂又多变的信息),
把被调制方波塑造成咱们想要的,幅度固定的波形,就是开关稳控的原理,滤波时当然会造成电抗,电抗跟负载的关系,既是「电源」,也是「阻抗」,改变开关占空比,就可改变电抗而控制输出,
元件的任何活动,都可视为阻抗的改变,开关並不例外,但对于开关稳控的原理而言,电源与滤波网络是不控的,开关自身参数与占空比都不是阻抗,滤波则是惯性环节,所以,输出是变化不休的,开关稳控是不可能像线性稳控那样保固及一步到位的 。

网友:
理论上,电感滤波可以完全不用电容,想不用电容而从单相正弦电源取得平滑直流,就只能电感滤波,
由于电感的动态表现近似于恒流元件,如果需要稳压,则应该分流,稳压元件跟负载並联就对了,电感滤波如果並联稳压,还可让电感兼任限流电阻,
当供电有波动时,串联稳压的调整管是恒流状态,电源波动全部落在管子上,电感是得不到驱动的,当负载变化时,调整管要调整电流以作适配,电感不能改变其电流,故此,电感在串联稳压中是没用的,电感既然没用,就只能电容滤波了。
电路能boost与否,取决于是不是以交流或开关模式运作,有没有电感(其实电容也可增压但非本帖讨论范围),电感跟负载是不是並联,激励电感的频率与强度够不够,当然,续流或止逆配置也少不得(否则,电感的能量送不到负载去,而管子就挨轰),
好了,咱们在线性稳压电路中加上续流二极管,然后把电路以开关模式驱动,那么,串联稳压就变为buck,並联稳压就成了boost,从上述条件可以看出,buck因电感跟负载串联,只能降压,而boost可以升压,亦只能升压,因这个电感是不允许持续通电的。

网友A:
buckboost与cuk的输出电压都是「「负」」的,
因负载是在续流二极管的通道上(跟电感並联),故buckboost电路虽然buck架构,却可升压,降压当然可以,cuk电路的骨干是boost,升压没问题,但跟负载连接的网络却有buck的性质(止逆二极管去掉了),故亦可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ckboost与cuk的输出电压都是「「负」」的,
因负载是在续流二极管的通道上(跟电感並联),故buckboos ...

buckboost是个形buck而实boost(buck亦可)的电路,而cuk则是个货真价实的boostbuck电路,
把L1 去掉,剩下的是个完整的buck架构,C1 既是boost负载也是buck电源,开关管一身兼两职,关断时给C1 boost电,开通时把C1 的电buck给负载並让L1 从电源储能,VD1 既是boost的止逆管又是buck的续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