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 问题

楼主:
最近用MSP-FET430UIF仿真程序,程序总烧不进单片机里出现如下提示

请问是怎么回事,每天刚开始用是没事的,用了几回后就会出现上述状况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使用JTAG可以调试,使用SBW就连接不上,按照官网上的说明调试过也不行。

网友:
我是前段时间在淘宝上买的,和卖家联系说让返回去修,各承担一半运费。坑死。

网友:
估计用了劣质芯片。

网友:
看不懂是这是什么东西,仿真器仿真用的吗!MSP-FET430uif.需要学习!

网友:
MSP-FET430UIF 问题确实很多,垃圾山寨的和高仿A我都用过,也都出现过问题,动不动就死机挂掉,很可恼。但是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有规律。比如调试的时候设置断点太多,函数嵌套复杂,目标板电压不稳定等。我经常遇到的情况,
1,目标板电流太大造成编译器仿真器同时挂掉,解决办法:除了使用仿真器供电外再外接电源基本可以解决
2、单步执行程序挂掉:解决办法:每次设置一个断点,用执行到断点的方法代替单步执行(只有一两条语句的可以直接单步)。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是调试起来很不爽,不过也没办法,谁让咱用山寨货呢。
3、目标板电源不稳,造成仿真器自我保护,重新插拔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