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芯片EPM3128从I/O口输入时钟的问题?

楼主:
之前买了一块带EPM3128ATC144型号cpld的板子,但是脉冲输入管脚没有脉冲输入而且没有预留外接管脚,问下能不能从预留的I/O口输入时钟脉冲进行时序控制?大神求指教

网友:
麻烦问下具体怎么实现的,您有试过么?预留的I/O口不是只能读数字信号么?

网友A:
时钟不也是数字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不也是数字信号吗?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输入正弦脉冲信号,或者说能不能外接晶振?

网友A:
1、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频率多高,
2、板子上是否原先有晶振,频率多高

要求不高的话,都是可以的,直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输入正弦脉冲信号,或者说能不能外接晶振?
有次伊索在街上遇一行人向他问路。
行人:“到城里去得花多长时间?”
伊索:“你走啊!”
行人:“我当然得走。我是说到城里需要多长时间?”
伊索:“你走啊!”
行人气极,愤然离开。
片刻,伊索向他喊道:“你需要两小时!”
行人奇怪地问:“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呢?”
伊索:“不知你走得快慢,怎知需要多长时间呢?”

----------------------------

你不说明晶振输出的信号性质,怎么判断能不能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次伊索在街上遇一行人向他问路。
行人:“到城里去得花多长时间?”
伊索:“你走啊!”
行人:“我当然得走。我是说到城里需要多长时间?”
伊索:“你走啊!”
行人气极,愤然离开。
片刻,伊索向他喊道:“你需要两小时!”
行人奇怪地问:“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呢?”
伊索:“不知你走得快慢,怎知需要多长时间呢?”

----------------------------

你不说明晶振输出的信号性质,怎么判断能不能接呢?

晶振输出,能直接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频率多高,
2、板子上是否原先有晶振,频率多高

要求不高的话,都是可以的,直接接

板子上带50M晶振,主要用于异步fifo(cpld是实现)的read clk 以及产生后续A/D的控制信号。直接接要对I/O口进行另外配置么?

网友A:
不是有50M的晶振了吗  为什么还要接?

是你不知道如何进行系统设计吧,你外接的频率多高?

网友:
频率没问题的话,注意看下晶振输出振幅和CPLD接的VCCIO是否匹配。

网友D:
既然板子上有晶振,外接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板子上有晶振,外接是干什么用的

板子上的晶振是给DSP的,没有给cpld

网友:
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50M的晶振了吗  为什么还要接?

是你不知道如何进行系统设计吧,你外接的频率多高?
            板子上的晶振是给DSP的,没有给cpld。外接频率50M。
            是的,不清楚FIFO的读/写时钟信号和读/写使能信号由谁提供,读时钟和读使能信号是由DSP给的吧,那写时钟和写使能呢,是由后边接的A/D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