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4051

楼主:
硬件设计中,用到多路AD采集。遇到问题是:
1,循环扫描8个通道的话,是否会影响AD采集的时间,AD的时序和那个扫描的时间应该不是和很好把握吧
2,还是直接用到哪个通道,直接控制A,B,C来选通就可以了?
附子函数
unsigned int CD4051_choose0(void)
{
   unsigned int i;
   set_A=0;
   set_C=0;
   set_B=0;
    i=0;
   return i;
}
unsigned int CD4051_choose1(void)
{
   unsigned int i;
   set_A=1;
   set_C=0;
   set_B=0;
    i=1;
   return i;
}
unsigned int CD4051_choose2(void)
{
   unsigned int i;
   set_A=0;
   set_C=0;
   set_B=1;
    i=2;
   return i;
}
unsigned int CD4051_choose3(void)
{
   unsigned int i;
   set_A=1;
   set_C=0;
   set_B=1;
    i=3;
   return i;
}
unsigned int CD4051_choose4(void)
{
   unsigned int i;
   set_A=0;
   set_C=1;
   set_B=0;
    i=4;
   return i;
}
unsigned int CD4051_choose5(void)
{
   unsigned int i;
   set_A=1;
   set_C=1;
   set_B=0;
    i=5;
   return i;
}
unsigned int CD4051_choose6(void)
{
   unsigned int i;
   set_A=0;
   set_C=1;
   set_B=1;
    i=6;
   return i;
}
unsigned int CD4051_choose7(void)
{
   unsigned int i;
   set_A=1;
   set_C=1;
   set_B=1;
    i=7;
   return i;
}

网友A:
通道选择的时间很短,对AD转换没有太大影响。注意通道切换后要稍微延时才能使信号稳定。

另外你这个通道选择可以做成一个函数,而不是八个,这样跟合理一些。如:

void CD4051_sw(char chn)
{
  switch(chn)
  {
    case 0:
      XXX
      break;
    case 1:
      XXX
      break;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道选择的时间很短,对AD转换没有太大影响。注意通道切换后要稍微延时才能使信号稳定。

另外你这个通道选择可以做成一个函数,而不是八个,这样跟合理一些。如:
号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