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做UDP的芯片

楼主:
求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做UDP的芯片,打算用LM3S系列的。。但是停产了。。。现在不知道用哪个芯片。。。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看看新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新塘的~

没有过它的片子。。不知道稳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过它的片子。。不知道稳定怎么样。。。

还可以,台系里面算比较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