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第4周 无线部分初探

楼主:
这周开始进入R21的重点学习了,了解他的无线通信部分。看了不少坛友分享的,其实我也差不多,先从例程跑起。

说道跑例程,老规矩,先用AtmelStudio。不过话说R21的例程确实很多,但RF相关的太少了。说来汗颜,我来回寻了几遍才给我找到。
打算从WsnDemo这个简单点的工程入手展开研究。
具体步骤就不说了,跟其他的工程一样,唯一比较让我惊讶的,这个工程编译时间好长呀

不停的编译,持续了好一会,我都要开始怀疑是不是哪出问题了,编译成功了

两块板子烧写程序的区别主要在config.h文件
#if APP_ADDR == 0
#define APP_CAPTION     "Coordinator"
#define APP_NODE_TYPE   0
#define APP_COORDINATOR 1
#define APP_ROUTER      0
#define APP_ENDDEVICE   0
#elif APP_ADDR < 0x8000
#define APP_CAPTION     "Router"
#define APP_NODE_TYPE   1
#define APP_COORDINATOR 0
#define APP_ROUTER      1
#define APP_ENDDEVICE   0
#else
#define APP_CAPTION     "End Device"
#define APP_NODE_TYPE   2
#define APP_COORDINATOR 0
#define APP_ROUTER      0
#define APP_ENDDEVICE   1
#endif

由这段代码可知判断板子所属的角色主要是通过 设定的APP_ADDR,这在config.h的开头部分修改
#define APP_ADDR                0x0000
#define APP_PANID               0x1234
#define APP_SENDING_INTERVAL    2000
#define APP_ENDPOINT            1
#define APP_SECURITY_KEY        "TestSecurityKey0"

#define APP_ADDR                0x9000
#define APP_PANID               0x1234
#define APP_SENDING_INTERVAL    2000
#define APP_ENDPOINT            1
#define APP_SECURITY_KEY        "TestSecurityKey0"

我就改了下APP_ADDR,然后分别下载程序到两块板子中。两块板子分别接在笔记本的两个usb端口上。
这现象怎么说呢,作为End Device的板子的led每闪一次,作为Coordinator板子的led状态就改变一次,可以看出End Device板子控制Coordinator板子led的亮灭。现象还是很明显。
看下具体程序
int main(void)
{
        #if SAMD || SAMR21
        system_init();
        delay_init();
        #else
        sysclk_init();
        board_init();
        #endif
        irq_initialize_vectors();
        wsndemo_main();
}

这是主函数,总体上看还是比较清晰的。
个人觉得SAMR21的判断就蛮有特色的,其他厂家的芯片上就没见过这种表示,一步步切进去看了下
/** SAMR21 Family */
#define SAMR21 (SAMR21G || SAMR21E)

/**
* \name SAMR21 series
* @{
*/
#define SAMR21G ( \
                SAM_PART_IS_DEFINED(SAMR21G16A) || \
                SAM_PART_IS_DEFINED(SAMR21G17A) || \
                SAM_PART_IS_DEFINED(SAMR21G18A) \
        )

#define SAMR21E ( \
                SAM_PART_IS_DEFINED(SAMR21E16A) || \
                SAM_PART_IS_DEFINED(SAMR21E17A) || \
                SAM_PART_IS_DEFINED(SAMR21E18A) \
        )

/**
* \name Convenience macros for part checking
* @{
*/
/* ! Check GCC and IAR part definition for 8-bit AVR */
#define AVR8_PART_IS_DEFINED(part) \
        (defined(__ ## part ## __) || defined(__AVR_ ## part ## __))

/* ! Check GCC and IAR part definition for 32-bit AVR */
#define AVR32_PART_IS_DEFINED(part) \
        (defined(__AT32 ## part ## __) || defined(__AVR32_ ## part ## __))

/* ! Check GCC and IAR part definition for SAM */
#define SAM_PART_IS_DEFINED(part) (defined(__ ## part ## __))
/** @} */

切到这就切不下去了,似乎是GCC和IAR编译器关于SAM的一种用法,具体的原理等我有时间研究下在附上。
扯远了,再回到主函数
system_init();
        delay_init();

这是常见的初始化操作,不用说了
irq_initialize_vectors();

这个函数是干嘛的?
/**
* \brief Initialize interrupt vectors
*
* For NVIC the interrupt vectors are put in vector table. So nothing
* to do to initialize them, except defined the vector function with
* right name.
*
* This must be called prior to \ref irq_register_handler.
*/
#  define irq_initialize_vectors()   \
        do {                             \
        } while(0)

有这边注释可知是中断这边得有的
int wsndemo_main(void)
{
        SYS_Init();
#if APP_ENDDEVICE
        sm_init();
#endif
#if APP_COORDINATOR
        sio2host_init();
#endif
        cpu_irq_enable();
        while (1) {
                SYS_TaskHandler();
                APP_TaskHandler();
        }
}

这便是无线通信的精华了,得好好研究研究。
不早了,明天再重点研究这块的使用,大家晚安啦!

网友A:
项目里面还有一个PC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项目里面还有一个PC程序的。

也是例程里面的么?名字也是WsnDemo?

网友A:
ASF之所以很慢,就是因为打包了太多的东西。这个WsnDemo就打包了PC端软件和PDF说明,在项目文件中可以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F之所以很慢,就是因为打包了太多的东西。这个WsnDemo就打包了PC端软件和PDF说明,在项目文件中可以看到的。

恩,这应用程序和pdf看到的,恩应该好好看看的,当时没注意,看来这ASF功能真的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这应用程序和pdf看到的,恩应该好好看看的,当时没注意,看来这ASF功能真的很强大

使用上位机软件需要注意一下串口设置,不然连不上。

网友B:
原本还指望今天接下去研究来着,结果ASF升级一直到现在,不断失败,不断重下,算了,希望晚上能升级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本还指望今天接下去研究来着,结果ASF升级一直到现在,不断失败,不断重下,算了,希望晚上能升级成功

在线升级确实有点奇怪,刚开始使用atmelstduio的时候也升级过,没成功过应该和什么代理服务有关系,最好就是下载最新的软件直接安装的好,或者翻墙看看能不能在线更新,这是我猜测的原因

现在已经不折腾as了,用iar比较清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线升级确实有点奇怪,刚开始使用atmelstduio的时候也升级过,没成功过应该和什么代理服务有关系,最好就是下载最新的软件直接安装的好,或者翻墙看看能不能在线更新,这是我猜测的原因

现在已经不折腾as了,用iar比较清爽一些

恩,每次升级都很困难,昨天到晚上11点多,突然有次能顺利下载完全了,终于结束。
我也尝试用IAR,但将asf库移植到IAR有点无从下手,还在网上找找有没什么操作例程。直接操作寄存器挑战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还指望今天接下去研究来着,结果ASF升级一直到现在,不断失败,不断重下,算了,希望晚上能升级成功

楼主加油。在调试中遇到的问题或者解决方法到下面这个贴发表出来可好,有奖励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413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每次升级都很困难,昨天到晚上11点多,突然有次能顺利下载完全了,终于结束。
我也尝试用IAR,但将asf库移植到IAR有点无从下手,还在网上找找有没什么操作例程。直接操作寄存器挑战有点大

下载这个包asf-standalone-archive-3.20.1.101里面有iar的例子,直接用,没啥区别的和as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F之所以很慢,就是因为打包了太多的东西。这个WsnDemo就打包了PC端软件和PDF说明,在项目文件中可以看到的。

这软件无法安装么
我点开就这样,每一个都点过,不大对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无法安装么
我点开就这样,每一个都点过,不大对呀

在AS6中不能直接点,要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S6中不能直接点,要这样

原来如此,已经可以了,谢谢版主。真及时呀

网友:
顺利安装WSNMonitor。不过配置遇到了问题
打开软件如图

选择连接

协议选择,参考坛里其他网友的选择安装的路径

后面的null空,是说没选中么,那选哪个?

TCP/IP的下啦菜单也没,不好用呀。不清楚哪设置有问题

网友A:
这个软件的确有些小bug,也不知道是不是windows版本问题,参考一下这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298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的确有些小bug,也不知道是不是windows版本问题,参考一下这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2982-1-1.html

参考了,null可以删除,但我的没有串口选项,不好选呀

网友:
WsnMonitor软件终于可以正常使用了。

解决方式:软件兼容性不行,我笔记本是win8的,得将软件设置为win7兼容,软件打开就能看见串口设置了

设置好最后一个不能选null

全选ok后没实现。

直接把程序重烧了便

配置成功,配置端口得注意是Coordinator的而不是End Device的,不过这次成功了的端口选择中也只有Coordinator的一个端口,这倒是让人费解设备管理器明明两个都显示了

WsnMonitor这软件小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这设备间的间距原以为是两者间 距离呢,结果将设备 放近了,距离又是反倒远了

网友:
有什么电路图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