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动态时钟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我想用28027接5110做图片中的那种时钟,但是我不知到它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1、可以外接个RTC,获取时钟
2、驱动5110
3、实现个简单的gui,
4、显示数字,并按时钟进行画线

===================================

网友:
网上很多这块屏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以外接个RTC,获取时钟
2、驱动5110
3、实现个简单的gui,
4、显示数字,并按时钟进行画线

显示数字的话,我都会,但是显示动态的一根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动起来,这原理我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以外接个RTC,获取时钟
2、驱动5110
3、实现个简单的gui,
4、显示数字,并按时钟进行画线

时钟我会弄,我只是想知道怎么让一根线动起来,而且是这种转圈的形式

网友B:
谢谢,但是我还是不懂怎么让一根线转起来,就是这种动态的原理我不懂

网友:
就是画线啊

===================================

网友:
12864 也能弄吧

网友:
都是点阵,自己把字模写出来就好了,稍微花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我还是不懂怎么让一根线转起来,就是这种动态的原理我不懂
转换为数学模型:1、一个圆周分60度,计算出圆周上的60个点。
2、每一秒钟从圆周向对应的一点画直线。
3、画新的直线前擦除上一次的直线,并绘制下一次的直线。
4、把画线和时间结合起来,就是秒针,分针和时针

网友C:
这个我以前也玩过,先定一个原点,根据不同的时间算出不同的角度,然后就根据半径得到终点,然后两点间画线就行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以前也玩过,先定一个原点,根据不同的时间算出不同的角度,然后就根据半径得到终点,然后两点间画线就行了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画线的原理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换为数学模型:1、一个圆周分60度,计算出圆周上的60个点。
2、每一秒钟从圆周向对应的一点画直线。
3、画新的直线前擦除上一次的直线,并绘制下一次的直线。
4、把画线和时间结合起来,就是秒针,分针和时针

谢谢你,我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画线的原理是么?

对啊。就是画线啊。很简单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