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的硬件电路

楼主:
MAX3082E:是个485通信芯片(± 15KVESD保护,失效保护,高速( 10Mbps的) ,限摆率限制RS - 485 / RS -422收发器

我没做过485这块,
大家帮忙分析看看 两个MAX3082E之间接的“4728X005”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我从VAC的官网上也没查到资料,他们告诉我停产了,没有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
手绘图的A、B就是MAX3082E的A、B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一个输入保护器件。

网友:
估计是个变压器

网友:
防雷模块?

网友:
两个485芯片可以直接通讯。4728X005  可能是保护,匹配之类的东西。  去掉,电路应该可以工作。

网友A:
1.你的系统是否有强电,如果有这颗器件有可能是做隔离的,类似隔离光耦。
2.你的系统是否需要远距离通通讯,或者458总线上面挂有很多负载,如果是可以考虑是否是增大驱动能力的器件。
3.ESD及瞬变脉冲防护器件,如双向TVS。
4.过压保护热敏。
看电路连接3、4作用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的系统是否有强电,如果有这颗器件有可能是做隔离的,类似隔离光耦。
2.你的系统是否需要远距离通通讯,或者458总线上面挂有很多负载,如果是可以考虑是否是增大驱动能力的器件。
3.ESD及瞬变脉冲防护器件,如双向TVS。
4.过压保护热敏。
看电路连接3、4作用可能性较大。
这个器件的品牌是“德国VAC”---------德国VAC 作为欧洲第一大磁性材料生产厂商,产品涵盖半成品材料及其零部件、元器件及其集成系统,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及电子工程领域。

是专生产磁性材料的,你帮我分析下这个元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器件的品牌是“德国VAC”---------德国VAC 作为欧洲第一大磁性材料生产厂商,产品涵盖半成品材料及其零部件、元器件及其集成系统,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及电子工程领域。

是专生产磁性材料的,你帮我分析下这个元件是什么?

你那个电路不够详细,能不能描述的再详细一些,包括这颗器件的其它管脚连接属性。

网友:
应该是个隔离变压器,作用类似网口变压器Transform(隔离变压器)它把PHY输出的差分信号用差分耦合线圈耦合铝箔以增强信号,并且通过电磁场的转换耦合到连接网线的另一端。这样不但使网线和PHY之间没有物理上的连接而转换传递了信号,隔断了信号中的直流分量,还可以在不同0V电平的设备中传输数据。隔离变压器本身就是设计为耐2KV~3KV的电压的,因此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另外还可以起到抑制共模噪声的作用,前面的话都是复制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电路不够详细,能不能描述的再详细一些,包括这颗器件的其它管

就用到了这个器件的4个脚,像我图上那样的,其余的脚都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用到了这个器件的4个脚,像我图上那样的,其余的脚都是空的
如你所述其余脚是空脚,这是个无源器件,由于VAC是的磁性材料做的很好,所以我认为这个器件应该是一个共模电感,能把电感做很小磁心工艺肯定要相当好,还有就是485系统传输高频信号且为差模信号,所以在高速信号中共模干扰是致命的,所以在输出端接一个共模电感是合理且有必要的。
要验证上述说法你可以做如下试验:
1.如果你有电感表,直接测一下器件连接485 A线和B线对应引脚,一测便知。
2.如果没有电感表,你可以用万用导通档表测一下器件连接485 A线和B线,看器件对应脚是否导通,再测一下两脚的阻值,是否很小。
3.给A线或者B线加电,通过通断方式,用示波器监控器件的输出电压看是否有感应电压产生,就此来判断是否是电感。
希望上述分析能给你帮助,问题能尽快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你所述其余脚是空脚,这是个无源器件,由于VAC是的磁性材料做的很好,所以我认为这个器件应该是一个共模电感,能把电感做很小磁心工艺肯定要相当好,还有就是485系统传输高频信号且为差模信号,所以在高速信号中共模干扰是致命的,所以在输出端接一个共模电感是合理且有必要的。
要验证上述说法你可以做如下试验:
1.如果你有电感表,直接测一下器件连接485 A线和B线对应引脚,一测便知。
2.如果没有电感表,你可以用万用导通档表测一下器件连接485 A线和B线,看器件对应脚是否导通,再测一下两脚的阻值,是否很小。
3.给A线或者B线加电,通过通断方式,用示波器监控器件的输出电压看是否有感应电压产生,就此来判断是否是电感。
希望上述分析能给你帮助,问题能尽快解决……

A、B 是导通的,他们之间电阻很小,有对应输出,且比输入大点。我之前也怀疑过是不是隔离变压器。主要是我和VAC的联系过,他们说这款产品停产了,资料都找不到了。按您的分析,我也觉得共模电感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再查查资料对应一下信号,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