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单用户模式,VI命令无效,使用什么命令编辑文件呀?

楼主:
如题,我今天试着进入ubuntu单用户模式下,mkdir mk echo rm ls ..等命令都可以用,但是vi 或vim gedit都不能使用,
请问这样用什么命令来修改配置文件呢?

网友:
首先确定PATH环境变量是否包含VI所在目录,如果不包含的话,要输入目录名+命令名。楼主试试

网友:
vi/vim一般在/usr/bin目录下,你所说的能用的命令都在/bin目录下。

网友:
更新一下vi看看或用nano

网友:
或许没有安装vim这个软件呢?用whereis vim找找看

网友:
精简版或者定制版的OS吧,一些依赖可能没有安装呢
看看nano之类能不能用
要不就是沙发所说的系统环境变量有问题,这个就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了

So TM what......?

网友:
nano比较好用

网友:
nano搞定,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