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rrow SoCKit也收到啦

楼主:
我的Arrow SoCKit也收到啦,先拍个图片上传一下,好激动,大家一起努力哈!

来个正面照,那个小屏幕上电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旁边的LED也不见闪的,好像没烧写程序,还需进一步确认

背面是这样的:

系统结构框图:

网友:
羡慕ing,高端的板子,密密麻麻的器件!

网友A:
当年推广的时候卖600¥。

网友:
才600啊 不是很贵的样子

网友:
3个U口都滴胶啦?明智,哈哈

网友:
这U口太脆弱了,这个以后的设计千万要考虑这个问题,被扯掉之后,很难恢复,如果铜皮没被扯掉还好,否则重新焊上去也不牢固

网友:
恭喜lz   我怎么记得是800    当时arrow在全国办活动   现在淘宝买要27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推广的时候卖600¥。

感觉好便宜啊

网友:
我的那个hdmi板子也是用的这种U口,已经被我扯废了哦

后面这个我要换个插件的U口,牢靠

网友:
好高端,羡慕。

网友:
cyclone系列最后的经典了吧
据说要停产了

网友:
好高端啊

网友:
arraw的参考设计有缺陷。qspi flash启动无法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