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路由节点的网络地址相同是怎么回事?

楼主:
今天下午在测试一个程序的时候,发现有两个路由节点的网络地址相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一般情况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可以具体描述下出现上面情况的场景嘛?

网友:
信息量太少,详细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可以具体描述下出现上面情况的场景嘛?

我把两个完全相同的程序下载到两个开发板上了,程序的功能就是以字符串的形式向协调器发送自己的网络地址和父节点的网络地址,协调器收到后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我的串口助手接收到后,发现两个路由的网络地址都是0X0001,求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B:
你在程序中对短地址进行设置了吗

网友C:
协议栈版本是多少?是Zigbee Pro吗?协调器和路由器是否使能NV_RESTORE了?两个路由器是否同时上电的?如果不是,路由器分别上电时,协调器是否保持上电状态?
太多需要考虑的问题了,你倒是一次说清楚了!!!

网友D:
用的是zstack吗?zigbee协议版本是zigbee pro吗?确定两个路由都入网了吗?还是说只有一个路由入网成功了在运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程序中对短地址进行设置了吗

没有,按协议栈默认方式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协议栈版本是多少?是Zigbee Pro吗?协调器和路由器是否使能NV_RESTORE了?两个路由器是否同时上电的?如果不是,路由器分别上电时,协调器是否保持上电状态?
太多需要考虑的问题了,你倒是一次说清楚了!!!

协议栈版本2.5.1a,都没有使能NV_RESTORE,协调器和两个路由先后上电,相隔大约10s,协调器先上电,一直保持上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zstack吗?zigbee协议版本是zigbee pro吗?确定两个路由都入网了吗?还是说只有一个路由入网成功了在运作?

两个都入网了,都能向网关发送数据

网友:
如果你用的Zigbee版本不是Zigbee-Pro,并且两个路由器上电中间协调器断过电的话,是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的。
至于你的是什么原因,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