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115電路有嘯叫怎麼解決

楼主:
   华润矽威的PT4115的嘯叫聲還是解決不了.我是用個顆MCU控制PT4115的DIM腳的.調光的.100%亮的時候是沒有嘯叫聲的.調到亮度在50%的時候嘯叫聲就大的.當調到20%的亮度時.有一點聲音.(這個不影響可以不管它),我把功率地和控制地分開.還是不行..有時單獨用PT4115電路就有嘯叫聲,求解決!!!.如果設計降噪電路該怎麼做?.

网友:
PT4115电路是比较常用的LED驱动芯片了,一般来说电感的问题多一些,对于恒流驱动,输出电流主要是取决于Rs电阻和电感, 电感的大小直接影响电流的峰值, 而负载的压降直接影响了电感的取值,啸叫声可能与电感感量太大有关,,

网友:
上铁芯电感

网友A:
謝謝樓上兩位.我也有同感.平時我也這樣調試過會好一點(這樣調嘯叫聲也可以接受).問題是會不會影響IC.我換過小的電感.但電感有點溫度..平時用的是56-68UH/1.5A的電感.輸出電疊片電容1206封裝的.容量為2.2UF..有嘯叫聲.後改為10UH插件的1.5A   電容改為1UF的.嘯叫聲消失.不知這樣做對PT4115有沒有影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樓上兩位.我也有同感.平時我也這樣調試過會好一點(這樣調嘯叫聲也可以接受).問題是會不會影響IC.我換過小的電感.但電感有點溫度..平時用的是56-68UH/1.5A的電感.輸出電疊片電容1206封裝的.容量為2.2UF..有嘯叫聲.後改為10UH插件的1.5A   電容改為1UF的.嘯叫聲消失.不知這樣做對PT4115有沒有影響.

与负载的电流有关系,不是说平时用多大,关键是这次的负载多大电流,仔细看看4115的资料,当驱动的LED电流小于400mA,L选用68~100uH(饱和电流>0.6A);当电流400~800mA时,L选用47~68uH (饱和电流>1.2A);L的输出电流等于需用电流的1.5倍;L选用锰锌4000磁芯;Cin有续流和滤波的功能,电容量不宜太小,耐压不宜太低;整流和续流二极管选用正向压降尽可能小、电流较大的肖特基二极管,以有效地降低系统功耗;PCB铜箔与PT4115的裸露焊盘和GND管脚的接触面积要尽可能大,以利于散热。

网友:
学习了,新手刚开始

网友:
PCB布线很重要,然后啸叫的一般是电感或者电容

电感用屏蔽电感,电容采用高频低阻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