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言简意赅的说一下Gerber文件

楼主: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b87fe19e84fae5521935685e.html
这个baidu教程写的挺好的,但还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比如说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在设置钻孔数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我想问一下,我做的是很普通2面板,这里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我是想问能不能具体的告诉我每一个到底应不应该选,尤其是layer这一栏的,真的不太明白?

网友:
那还是没有看到详细的教程
给你贴一个
双面板一般都要输出那些层:
GBL - Gerber Bottom Layer
GTL - Gerber Top Layer
GBS - Gerber Bottom Solder Resist
GTS - Gerber Top Solder Resist
GBO - Gerber Bottom Overlay
GTO - Gerber Top Overlay
GKO - Gerber Keep-Out Layer
GM1 - Gerber Mechanical 1
GD1 - Gerber Drill Drawing
TXT - NC Drill Files

如果是人工焊接的双面板,两个Paste层都不需要,那个是做回流焊中向表贴焊盘上刷锡浆膏的钢网用的。两个Master层也不要,那个是给贴片机定位的。
如果双面板都含有丝印层,两个Overlay都要选上,如果只有顶层,那么可以省略一个 Bottom Overlay。两个Solder阻焊层都要选,用于焊盘表面及所有不被阻焊油覆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