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油价电路

楼主:
电路也可以拿来恶搞
前面有:  为什么输出来的波形不一样呢?(仅供娱乐)

这里有国内油价电路,伙计们速度来喷

看得懂国内油价和国际油价的关系吗?

So TM what......?

网友A:
电容推荐改用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推荐改用法拉电容。

  嗯,有道理

So TM what......?

网友B:
这个电路显然设计的有问题,上电瞬间只要“国际油价”的驱动能力够强,电压够高,D1立马烧。而且,C1容量越大,初始充电电流就越高,显然不是越大越好。不过改成法拉电容倒是可以的,法拉电容的内阻很高,充电电流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显然设计的有问题,上电瞬间只要“国际油价”的驱动能力够强,电压够高,D1立马烧。而且,C1容量越大,初始充电电流就越高,显然不是越大越好。不过改成法拉电容倒是可以的,法拉电容的内阻很高,充电电流上不去。

哈哈,分析的很透彻呀,不过,国内油价总是和国际油价相差无几就算是国际油价下降速度很快(估计不会快到那里去,要不然华尔街不是要抓狂?),国内油价下降的速度......呵呵......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