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nger层次性原理图设计时总线怎么连接

楼主:
第一次用Altium desinger 画比较复杂的板子,原理图是用层次性设计的那种,现在弄的是不同的原理图模块直接的总线连不上,用过的指点一下,百度了半天没有找到有用的资料
就是这种画法的,现在两个模块直接的单个连线在画板子的时候能正确连接,总线连不上

网友A:
是不是总线的名称没写对啊

网友B:
你的连不上是什么意思啊。是布线的时候没有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连不上是什么意思啊。是布线的时候没有连吗

是的,布线的时候没有网络连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总线的名称没写对啊

我也怀疑是这个原因,不过检查了一下也没有发现问题啊,比如XD[0...15],我是把这个复制之后直接粘贴到其他网络名称上的,应该是一致的。我很少这样用,在protel99se里面用过一回,没有发现问题。想在Altium desinger里面试试一致弄不成,现在我又做成一个大图了,层次性的设计慢慢再琢磨吧。

希望有过应用经验的出来说一下这样做的是应该注意哪些。

网友:
XD[0...15] 你好好查查 总线是不是这么写的

网友:
XD[0..15] ,是不是应该是两个点啊。

网友:
弄了两个点也没搞定,暂时放弃了,改天弄个简单的图试试吧,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C:
是这样吧?检查总线的书写方式,实在不行就用网络标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吧?检查总线的书写方式,实在不行就用网络标号吧

这样也试过,也不行。那块板子已经画完了,下次画的时候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