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编译问题

楼主:
----------- Project 2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drv_base_timer.c...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drv_base_timer.c
drv_base_timer.c:

Compiling main.c...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error cpstm8 main.c:44(4) missing prototype
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2.elf - 3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还没用过 Cosmic  这个编译器,一般用 IAR For STM8 ,反正一般都需要折腾破解。不过你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我看你用的好像是 64 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可以在 32 位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好的,谢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