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P430中for语句一个循环的时间是多久

楼主:
是主时钟的时间吗?
贴一下代码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 (void)
{
  for(p=40960;p>0;p--)//红灯常亮
    P2OUT=0x6F;
  P1IFG=0X00;
}
意思就是按一下按键开始倒数10秒,然后一个LED亮10秒 MCLK已选择32.768K  实际烧写到板子上无论怎么更换P的值 都是12秒左右 我考虑可能是机器时间并不是我所想的主时钟时间,求大神解答!!

网友:
还是我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需要在中断程序里面再加一个TimerB计时器???

网友A:
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搞长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搞长延时

额 那如果我想实现按键中断服务里有定时功能怎么实现 求教 求教 思路阻塞了

网友:
建议使用定时器延时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if(ms > 5957)while(1);
    TA0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11*ms;
    TA0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 11KHz, Up to CCR0
    while((TA0CTL & TAIFG) == 0);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定时器延时

哇塞 我开始没想到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先前我已经在主函数中使用了TimerA 再写一个函数调用timerA的话寄存器不会冲突吗?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要调用TimerB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 那如果我想实现按键中断服务里有定时功能怎么实现 求教 求教 思路阻塞了

在按键中断里置flag为高,在定时器中断里if(flag)
{
    cunt++
    if(cunt>time)
   {
         flag=0;
        count=0;
        以及可能要处理的其他数值
   }
}

思路如上,细节请自己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塞 我开始没想到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先前我已经在主函数中使用了TimerA 再写一个函数调用timerA的话寄存器不会冲突吗?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要调用TimerB啊

如果冲突就换一个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按键中断里置flag为高,在定时器中断里if(flag)
{
    cunt++
    if(cunt>time)
   {
         flag=0;
        count=0;
        以及可能要处理的其他数值
   }
}

思路如上,细节请自己处理

谢谢谢谢 两个思路都是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冲突就换一个定时器

谢谢谢谢 两个思路都是棒!